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飞达又动大手术

楼主(2003-05-02):
自从换了主桨,这机器就没好飞过,要么电力消耗太快,要么飞不高。停飞数周后,决定再做做手术。我把大桨末端较宽的部分剪掉,再不断往里修,现在整个大桨看上去比较窄。但我并不知道这是否能提高效率。上机一飞,呵,感觉还真不错,虽然电力消耗还是有点大,马达发热量也不小,但机器在空中的机动性要好很多,更重要的是可以一直往上升。我决定再买几副桨,决心试出最高效的桨形!

网友A:
好啊!等待你的实验结果

网友B:
我想问一下vidct,你的飞达重量是多大

网友C:
能否把你现在改后的照片传一张给大家看看,我们好在你的基础上在改进。

楼主:
我感到有不少朋友很关心飞达的重量,原因在于他们的机器不好飞或是飞不高,问此问题我很能理解。不过可以遗憾的告诉大家,飞达调好了即使重量再增加几十克也不会有问题,再几层楼高都没有问题。重量过大并不是机器飞不高的原因,事实上大家现在玩的飞达,按最坏的配置来配也不会超重。我自己飞的飞达也不是最轻的配置,我用了飞高的6通道接收机,本身并不是最轻的接收机。
如果飞不高,还是要请大家检查桨和马达,这两样是最关键的。

楼主:
上次我把桨剪短了,证明飞不了。这次桨长度不变面积减少,证明还能飞,而且不容易出双桨。由于相机不在手上,照片只有过段时间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