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ct请进

楼主(2004-05-15):
vidct你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我打算购买本月促销的jabo,看到它的配件里有JB107J-电脑
模拟器
连接线出售,请问我用此线连接电脑后,可以在电脑上玩G2吗?如果不可以,那它有什么用呢?

还有精工银刷尾马达可以直接替换jabo的尾马达吗?是否需要自己动手打眼,修修挫挫什么的。

网友A:
这个线是连接另一款模拟飞行软件的,不是G2.连G2,必须使用软件狗,也就是那个接在并口上的东东,或者是USB接口。精工银刷尾马达可以直接替换jabo的尾马达,什么也不用处理。

楼主:
呵呵~~谢谢斑竹~~我想买振华版的jabo,请斑竹能否告知最好同时购买那些易损件,能否替我列个清单,我自己的想法是:一个PE大浆,两幅尾桨,两个12V锂电专用380马达,两个精工银刷尾马达,再来个V头,呵呵~~还需要什么吗?呵呵~~麻烦了~~谢谢~!

网友A:
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买一个碳刷尾马达,使用时间至少超过50个普通尾马达。尾桨再买一只就够了,PE桨看情况吧,其实可以不用买,因为PE桨不是很好安装,初学者不容易调好,调不好的话性能就很差。有一定飞行调试经验后,再考虑升级主桨,其实目前最好的来看还是木桨最好。不过对初学,都不建议现在购买。

网友B:
用原装的东西飞就行了,等坏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