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电直改12V锂电?

楼主(2004-05-16):
请问有否同好将先豪电直直接改用商城的12V锂电套装?不会烧坏混控板吧?

网友A:
我得先豪用原装电池连续留空3,4分钟就烫得要命,你要换12V,就算电路受得了,电机也未必啊!

网友B:
可以用,不会烧混控!

楼主:
无错,马达的确很热(超100度),我己换了多个A.E.K 8.4V马达,全都是因高温把尾盖轴套处烧熔,不知何解,别人飞十多分钟用什么配置?...  同好们有何解决方法

网友C:
找铁尾盖的电机。

网友D:
换360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