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尾桨革命记!

楼主(2004-05-17):
又烧了一个尾
电机
,记不清是第几个了,烦!换了商城的炭刷尾电机也烧!不过常烧的倒不是电刷了,是转子线圈!:( 可能是我用11。1v锂电的原因吧?电压太高了。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天去逛模型店,发现四驱车的电刷很便宜。突发奇想能不能用四驱车的电机来直驱尾桨呢?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说干就干。
用铜片做了一个电机架子,把原来的架子拆掉,把尾桨用502粘到电机轴上。尾桨是反装的,目的是靠尾桨产生的风来给电机散热。

楼主:
试验成功!!!!!!爽啊!以后电刷再烧掉就可以很容易的更换了。我买的10元四个一套的奥迪超强镀银电刷,很耐用,更换也很方便!
这个电机10元一个,扭力和转速都可以满足需要,因为尾桨不需要很大的扭力,所以选高转速的电机直驱就ok。

网友A:
电流会不会太大?当心烧电调哦!

楼主:
革命总要付出代价!正爽的时候,不幸发生了。由于我换电刷的时候电机尾盖没有扣好,飞行中电机尾盖脱出导致短路:~( 顿时飞机就冒烟了!我心都凉了。赶紧检查,发现电路板上压电陀螺下边有个元件烧了,估计是控制尾桨的功率件。还好其他部分还算完好,主电机、陀螺仪、舵机都能正常运转,只有尾桨不转了。
由于这个零件整个烧黑了,上边的标号也没了。
看在我为革命流血的份上,跪求各位老大告诉我这个零件是什么吧!!!!!!谢谢了!!!!!!

网友B:
不会太重吗?

楼主:
电流还能承受,这个电机的电刷和转子线圈都比较粗。原配的n20电机都能承受这个电机我想应该也可以。这次烧是因为短路。不过修好以后我还是串个电阻吧,保险点。

楼主:
不会太重,我试了没一点问题。机机前后重心会有些变化,把电池前移一点就行了!
这是11。1v 16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动力强劲,安装的时候需要把电池架后端剪断(佳宝的新脚架)。佳宝的新脚架还真不错!材料韧性很好,耐摔而且装电池方便。

网友C:
请问你的金属十字盘效果如何??跟原来塑料的比有什么改观??

楼主:
金属斜盘就是耐摔!属于永固性质:) 还有就是精度比原来的高,反映在操作上就是更稳定了一些。

网友D:
零件本身不太清楚,将就着看吧.

网友E:
有的锂电保护电路上有这个片子。是场效应管。4410

网友E:
尾电电流过大,四驱车电机电额定电压只有2.4V,你这样用的话,就是在空载下电流也很大,建议尽可能小的选用尾桨,这样能减轻尾电机的负载,从而减小电流,保护电调。

网友A:
4410不好买,可以查看以前刘老师的帖子,上面有教你如何如何用一般的管子代替。
只是刘老师画的图,转贴一下^_^

网友:
鸭哥回去拉

网友F:
请问北京青年:金属斜盘哪里买的,价钱多少?

网友G:
可喜可贺啊, 明天我的佳宝也就要到货了, 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我买了好几个18650的理电池,带冲放电保护电路, 到时候用看看,分享一下经验;
顺便说一下,我还买了光电测速仪, 浆距角度尺。也可以共享, 希望北京的电直模友, 共同多交流一下

网友E:
应该不会到5A,火鸟的桨可以试试,但可能偏大。

网友H:
教你个方法可以,就是将几个同型号的场效应管叠加的焊在一起,就可以降底线路的内组,使线路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MIN-Z遥控车的电调改装就是使用这种方法,那就可以使用大功率的电机了.电调中推动380主电动机的场效应也可以使用此方法.

网友I:
请问金属斜盘是在哪买的?

楼主:
谢谢 小鸭号!今天我去电子城了 果然没有4410卖,正发愁呢!我这就用3803试试,也谢谢刘大师和mantommy!
chunk 你在哪个区?我现在在回龙观,有机会交流啊!
金属斜盘是定做的,挺贵150呢,不过一劳永逸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北京青年2004/05/17 05:29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 小鸭号!今天我去电子城了 果然没有4410卖,正发愁呢!我这就用3803试试,也谢谢刘大师和mantommy!
chunk 你在哪个区?我现在在回龙观,有机会交流啊!
金属斜盘是定做的,挺贵150呢,不过一劳永逸啊。
我就在东直门,地铁附近。今天我的佳宝也到了, 这周末你有空的话, 约时间地点可以交流一下;回龙观和东直门有城铁,可以直达,交通还算便利;

楼主:

悲哀啊!换了新的管子尾电机还是不转,看来主板可能有别的东西也坏了。代价惨重啊:(  看来换了新的主板以后得多并几个场效应管以防万一。
还请问各位 涵道风扇的电机耐用吗?好买吗?想用它改尾桨试试。或者有什么别的耐用的方法?我真是烦死了尾电机了!!!!!!

网友(2004-12-10):
现在小刀卖的尾电机不错啊,可以买一些

楼主:
晕 都什么时候的老帖子了 我早改皮带传动了

网友:
不知道是皮带的好还是改装CD无刷的好?

网友:
我有4410,上次在广州塞格电子城买了10个,1块钱一个,现在还剩几个。

网友:
都够热心,不过好象北京确实没地方买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