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发个帖子吧,请问各位老大,这个零件是什么?

楼主(2004-05-17):
是什么??标号????谢谢!!!!!!!!!!!!!!!!

楼主:
有什么零件能替换的也行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2841&show=0

网友B:
如果是八脚的小集成块就是4410功率件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去中关村配配看

网友C:
烧的跟我的一样:(

网友D:
是场贴片效应管,4410

网友D:
对不起,打错了,应该是:“是贴片场效应管,4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