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航拍的问题?各位大大要进来看看呀?

楼主(2004-05-17):
目的:
航拍
,想像鸟儿一样在高空俯看大地!爽呀!
小时候很喜欢模型(静态的),但一直都未玩过RC模型呀!对RC模型一窍不通!自认为有优势的地方.有个铁哥们是高级技工,在加上厂里的设备很多,加工点东西很容易!电子方面也有朋友!厂子是搞仪器的!我呢就是搞电脑的!
所以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各位大大了!!
1.航拍用什么类型的模型好呢?
2.有必要先买一个初级的模型上上手,熟悉后在换高级的吗?
3.航拍的设备该如何选择?
4.有没有重庆的大大,想拜个师傅!呵呵

网友A:
要很多钱的, 下线是8000 好的飞机+好的摄象头+无线视频传送+飞行技术

楼主:
哦!不是一次性投入吧?分2-3次来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选择什么类型的模型好呢?
电直?油直?还是固定翼的?
对了,补充一点,重庆是山城,很宽敞的地方不好找,容易找到的就是学校的操场了!

网友B:
如果只有玩玩的话,可以买个无线摄像头试,便宜几百元,就是距离短一点。

楼主:
to:转速
谢谢你的提醒!
但选什么类型的模型好呢?如果是电直的话,小电直可能不行吧,负占能力不行.那到底要买好多级以上的电直才行,或者大大给个型号!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建议你先来个小电直 嘉宝 什么的先练习以下飞行技术

楼主:
to:liujian386
嘉宝性能如何?
重庆什么地方有买呀?还是邮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