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原理求教

楼主(2004-05-17):
1、马达输出转数恒定,而只控制螺距能不很好的控制机机,如果有缺点在那个方面。
2、转数与螺距的关系,是不是相当与相机的光圈与快门的关系,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关系的数据。

网友A:
很好的比喻——光圈与快门
转速与螺距和光圈与快门的关系很相似,在一定范围内,前者可以获得不同性能的升力;而后者可以得到不同的曝光结果。
但请注意,一定是在“一定范围”内,直升机的要求是:达到马达负荷最低,产生的升力最大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采用通过调节螺距与转速的方式来进行,并最近达到或接近这个理想目标。

楼主:
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些数据或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