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旋翼头工艺有待改善

楼主(2004-05-18):
今天收到了V型旋翼头,立马装上我的雷鸟,性能的确有所改善,但是长臂较为松动,容易脱落,与旋翼头的连接也较为勉强,与说明书上的不一致,能不能改为短臂一样的连接呢?那样就会
活动
自如一些.

网友A:
目前的V形旋翼头是给飞达、JABO用的,雷鸟由于内盘球头的尺寸比飞达、JABO的小,所以比较松旷。再过段时间我会增加for雷鸟的版本,目前的版本是for JABO和飞达的。

网友B:
老大,V头上的短臂容易坏,我的已经坏掉,现在商城又没卖,只好自己做个回型针的代替短臂了,那个短臂不是把长臂切两半然后中间挖空得到的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pz197361在 2004/05/18 03:23pm 编辑]
晕!!!,网站上说是飞达,嘉宝,雷鸟通用的,难道我又要等你出了for雷鸟版本的再买一个吗?与其你这样说,不如想个解决的方法还好!

楼主:
说真的,我对你的旋翼头是满怀希望的,谁知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网友A:
不用再买,因为只需要换长连杆就可以了,价格不高,保证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另外,短连杆不是用长连杆截短后挖空做的。目前短连杆我正在找人开模重新做,以前的都是手工做的,所以量很少,不能分零供应。以后会单独出售,请各位朋友放心,保证最低的价格。我设计这个东西只是兴趣爱好,大家可以看我以前发的帖子,希望这个东西能给大家带来更多飞行乐趣,我只收回成本。

楼主:
我自己也想买两根舵机连杆换的,谁知商城卖15元一根,贵得吓人!

网友A:
相信以后会很便宜的。

楼主:
老大,能帮我看一下雷鸟原配软件那张帖吗?

网友A:
那个软件说实话不是太好,还是G2比较适合练习。而且我在安装那个软件时也出了问题,第一次安装都是好的,可以用,一切正常,但是用着用着就找不到遥控器了,而且以后再也没在那台电脑上安装成功过,后来我就放弃了。

楼主:
我的情况就是和你一模一样啊

网友A:
你确定你第一次是装成功了但后来又不能用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看来不是个别情况,我还以为只有我才遇到。

楼主:
是啊,我第一次能检测到设备,调了一下功能,跟着退出,再进就检测不到了,反复安装了好几次都不行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后来一直就没装成功过,运行就会退出。

网友C:
大V,我的长连杆也是坏的,好久没动过小雷鸟了!

网友A:
怎么坏的?

网友D:
我也觉得在质量上有待提高.左右高度有精确

网友A:
放心吧,肯定会越做越好的。

网友E:
有没有先豪的?

网友A:
先豪的旋翼头结构和飞达的不一样,目前只有飞达体系旋翼头的V头,其它体系的暂时没有。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pz197361在 2004/05/20 00:41am 编辑]
我想用雷鸟舵机连杆来换下V头的长臂,能行吗?我们这里卖得比较便宜,15元一对

网友B:
老大 什么时候能有短连干用啊?我象换啊 用回型针好辛苦 摔一次就得重新做啊

网友A:
颤抖的起因是左右两边的尺寸不一致,在制作的时候要尽可能保证两边一样的尺寸,做好后再仔细调整,这种现象还是很容易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