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又飞不起来了)

楼主(2004-05-18):
各位任兄:
         我的先豪电直是不是完蛋了?又飞不起来了,半年前,第一次飞不起来,
     查到原因是主马达碳刷坏了,换新后一切ok,三个月前又出现问题,查到原因电
     池过充电坏了,又买了一块儿又解决了。一个月前,第三次问题出现,原因是平
     衡翼杆中间裂痕,换新后一切正常。而这次。。。。电池没问题、马达没问题、
     能查的都查了.唉。。。。。。。这次是能上空,可停留半分钟后就起不来了,
     只能贴地面过瘾。兄弟们,帮我参考参考,谢了(不会是电路板完了吧?)
                   谢谢!! 敬礼!! 鞠躬!!

网友:

应该不会是电路板的问题,再检查一下是不是马达或电池老化了。

楼主:

我查了,新电池、新马达,就光马达就买了三个,一试全一样!!!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马达上。请问你用的新马达是什么型号的?有可能经销商给你的是飞达或JABO的280马达,据我所知,先豪的机器因主齿盘齿数比飞达少,因此对马达的性能要求和JABO、飞达不一样。你最好找老板要先豪的原装主马达。

楼主:

哥哥!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了,所以我用哪个马达就把旧齿轮换上面!我敢保证,
肯定不是马达的问题,因为我昨天又买了个先豪的原配马达!还是不行!帮帮我!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的原因?

楼主:

新电池!

网友:

充好电了吗?
还有检查发射机油门微调是不是被拉到底了。

网友:

我看是电路板的元件有脱焊现象.

网友:

应该是马达的事!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一个新马达就没事了!先豪的马达特别容易发热!我现在都用300mah/10.8v的电池组(自制)飞先豪。虽然飞行时间会短一些,但重量比原状电池减轻了不少。且主电机的发热问题也有较明显的改善!

网友:

也许,随着天气的变热,4410功率管更容易发热,导致输出功率下降。
于是,马达的转速总是上不去。

网友:

看来玩电直更烧钱,我还准备玩电动直机呢。

楼主:

再次检查,马达平安,电池无事。现在我真的怀疑是电路板了!有没有办法测试??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传动的大齿轮和主轴的连接是否松了,用手固定大齿轮,再用另一边手转一下大桨(用点力)看能不能动。我的机就发生过这种现象。有时能起有时又不行。

楼主:

又检查一便,没用,大盘齿轮和马达齿轮咬合无误,排除,仁兄们,帮忙想想,
还有哪需要查???

网友:

测量输出电压和电流,我没有先豪不知道具体参数.

楼主:

是测量电池吗?电池电压9.8伏。

楼主:

又购置了新电池一块,马达一个!!起飞达到10米高度,1分钟后只能贴地面行进!!请大家帮忙!谢

网友:

我的先豪也出现了你那样的情况,刚开始飞还正常,过一会儿就不行了,只能贴地滑行,同样的电池装在其它电直上就正常,换位锂电又可以正常飞行,我怀疑是马达问题。

楼主:

看来只能换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