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宠MS700

楼主(2004-05-20):
装了一整天

网友:

不错原来是KOSH的吧,他的壳子喷的颜色真丑,哈哈

楼主:

不是KOSH的,是全新的。没有拍好,有点发黄!

网友:

有没有飞行录象啊?想看看稳定性。

网友:

深圳买的吧?

网友:

MS就是好啊

网友:

要注意电机散热,原装的大齿轮齿数比较多,电机的负荷比较大,发热问题很大的,我用华X系列的试过,平均三分钟左右发热就很厉害了,用黑客的话,也只能坚持到5、6分钟左右就达到华X系列的温度,所以一定要装散热片,一定要哦,小心温度过高,融化掉封住电机的环氧树脂,那就好看了,哈:)
还有呢,要注意尾齿轮的齿轮间隙调整,不然的话,啪啦就完蛋。

网友:

hyf要上录象!~~~等着看呢1~哈哈,能说说,你的ms700现在的配置吗?

网友:

我的MS 700配置?我有两种配,周末玩耍配的是四个青鸟6克舵机,凤凰10A电调,华X的B系列电机,黑客的双层散热环,GY240,11V的2200毫安的锂电,MS原装配置。
选择用锂电的原因是平时玩耍的时候首先是飞行时间第一,所以选择锂电,其他配置不需要更换什么,已经很足够了。

即将安装用来玩3D的预计配置是三个HS50舵机,尾舵机是HS55数码舵机,CSM HLG200的6克微电直专用锁头陀螺,凤凰10A,黑客B20 26S电机,黑客的双层散热环,GP的8.4V的1000毫安的镍氢电池,MS的小齿数尼龙大齿,尼龙尾齿,金属旋翼头V2版本。(上面某些配件已经在路上了,估计下星期就能收到)
选择GP的8.4V的1000毫安的镍氢电池是因为大部分车模朋友都选择GP的电池,因为GP比其他牌子的电池更爆更强,而9.6v和8.4v的性能差别很小,选择12v的话又太重,所以8.4v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虽然飞行时间短,但是很够爆的,尽量选择更轻的陀螺,锁头的话GY240是25克,CSM HLG200是6克,这里减少了将近20克,电池那里与锂电比较又减少30多克,舵机选择的都是微电直的公认最适合MS的舵机,无刷系统采用黑客的B20 26S,这个是公认的配合MS做3D的绝对配合。

网友:

YYYYYYYYYYYYYYYYYYYYYYYY,还是有钱好,雷鸟我都快养不起了!~~~~穷人啊!kosh,能上段录象让我过过瘾吗??想看看ms700到底有多厉害!

网友:

胡兄。上录像,嘿!

网友:

要多少米啊!空机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5/20 06:19pm 编辑]

机身ms700
gy401
华迈无刷
凤凰10A电调
gws舵机4个
商城12V锂电
飞高8通接受

调试了很久,觉得比嘉宝难调得多。
尾桨机械传动很难调。调gy401都调了很久?
现在只调到勉强飞起来,还要继续调!!!
所以还谈不上录像:((

请问KOSH:
你的低中高螺距是多少?
我是-2,3,6。因为是用ff6遥控器,所以很难调。
华迈无刷kv4100要配多少齿?

网友:

我反而觉得原电机不差呀,用12T来推12V电压(当然在遥控器里将电压设低点)反应迅速,一推油门就可以飞到7、8米高。温度也不是很高呀

楼主:

下面引用由newer2004/05/20 09:12pm 发表的内容:
我反而觉得原电机不差呀,用12T来推12V电压(当然在遥控器里将电压设低点)反应迅速,一推油门就可以飞到7、8米高。温度也不是很高呀
你是用原来的尾桨传动吗?好用吗?
你的螺距是多少?
你的陀螺仪锁尾怎么样?我的老是锁不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5/21 09:22am 编辑]

原配的电机真的很不错,动力不会比无刷差的,不过就是碳刷太小容易坏而已。
GY401用在普通舵机上的性能比GY240还要差,GY401一定要用数码舵机才有性能可言。
我的普通模式的螺距是0,6,10
飞行模式1是-6,0,10
飞行模式2是-4,3,10
飞行模式3是-9,-6,-2
以上是我个人的设置,配合我的2600转的无刷,你的要配合你的动力装来设置,只供参考:)
还有一点,MS 700的尾巴,L臂那里很紧的,只要解决那里的问题就好多了,真的。

网友:

1。是用原配的尾桨,效果好。
2。螺距是按说明书上设的。
3。用240,起飞是垂直的,非常稳定。一动不动就可起飞。如果摔尾请CHECK一下尾齿轮有没套紧,有没打滑。

网友:

to kosh:
有时间传个video上来看看你的倒飞

楼主:

to kosh
可是我只有401,哪里有小型的数码舵机卖?商城的高速舵机行吗?
国外的ms的bbs上,很多人用的就是401啊!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用的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5/21 04:16pm 编辑]

老外们都用HS 50来做CCPM,用HS 55来拉尾的,HS 55就是微型数码舵机啦,国外是27美金一个。HS 50就很便宜,17好象。
高速舵机的话我推荐青鸟,真的很不错,但是速度还是比不上HS 55,不过比GWS的好很多,而且价格很便宜呢,我上次在茂名极速模型买到的是70一个,青鸟6克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