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宝改装分立控制出现问题了, 求教

楼主(2004-05-20):
佳宝原配是使用接收,调速,混控,陀螺四合一的板子, 我买的是振华遥控器版本,感觉不是很满意,想利用手上的器件改成接收,调速,混控,陀螺分立控制, 配置如下;
3810发射机,原配接受机,BlueArrow 10A,3A电调两个,GWS-03陀螺仪一个,混控用3810自带的功能;
大致连接方式是; 3810 油门接10A电调控制主电机,没有问题;
3810 RUDD接陀螺仪,然后陀螺仪输出接3A电调控制尾翼, ok,问题出来, 尾翼电机竟然不转。。!!!! 郁闷中, 不知道那里出错了, 请高手指点迷津, 再次谢过了

楼主:

补充说明,陀螺仪双色灯工作都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3A的电调没有问题,应该是发射机混空没有调好(油门最低时不打方向舵,方向舵应该在最左的位置,尾电机无动力输出)。试试打开发射机前将方向舵向左(如果你设置的是打左舵时机头向右转就向右)打满舵后开机,等待几秒钟后放手时间看看尾电机转不转。

网友:

请问3A电调接到什么地方的?有无为它提供电源?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5/19 11:10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3A的电调没有问题,应该是发射机混空没有调好(油门最低时不打方向舵,方向舵应该在最左的位置,尾电机无动力输出)。试试打开发射机前将方向舵向左(如果你设置的是打左舵时机头向右转就向右)打满舵后开机 ...
呵呵, 多谢了,果然如此。。。。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5/19 11:39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3A电调接到什么地方的?有无为它提供电源?
3A电的控制端接陀螺仪,两个电调的电源输入端并联接电池, 然后3A的输出端接尾电机,10A的输出端接主电机

网友:

To chunk:
你的3A电调板上有单片机吧?应该是单向电调吧?如果是这样,就符合你说的现象了。电调中的程序只识别油门(1#)通道送来的调速信号,换句话说,当你操控油门杆时,电调一定要接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才会反应,接在其他通道,电调会置之不理!我就遇到过这类电调......不容易处理哦,必须改写程序!但厂家做了烧断(加密),读不出也写不进啊。换用另外型号的电调试试看。也可验证一下:试着调换两个电调插接收机的通道位置,看看情况是否属实......

网友:

我是这样连接的,就是把主电调和副电调同时接在油门通道上,这样我是试成功过的。后来我又把副电调接在了第5通道上,然后设置发射机的混控,也是成功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效果都是差不多的,多实验、多摸索。

楼主: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4/05/20 03:25am 发表的内容:
To chunk:
你的3A电调板上有单片机吧?应该是单向电调吧?如果是这样,就符合你说的现象了。电调中的程序只识别油门(1#)通道送来的调速信号,换句话说,当你操控油门杆时,电调一定要接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才会 ...
刘老师亲临指点,受宠弱惊啊, 呵呵
1, 您说的没错,这个电调是单片机控制的;
2, 我昨天晚上按照小鸭号说的方法试了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引用小鸭号的发言:如果3A的电调没有问题,应该是发射机混空没有调好(油门最低时不打方向舵,方向舵应该在最左的位置,尾电机无动力输出)。试试打开发射机前将方向舵向左(如果你设置的是打左舵时机头向右转就向右)打满舵后开机,等待几秒钟后放手时间看看尾电机转不转)
3, 我按照RUDD接陀螺仪,然后陀螺仪输出接3A电调控制尾翼,然后参照小鸭号的说的方式,把方向舵分别左右打满舵尝试。 呵呵, 奇迹出现了,方向舵向右打满时,停了1-2妙再回舵时,尾电机开始转动 ,方向舵越往左,尾电机转速越高;(感觉这时候方向舵相当于油门了, 呵呵)
最后分析:
1, 3810,部分通道输出信号是基本相同的,至少方向舵和油门相同;
2,最初接通电路,尾电机没有反映是因为,电调有软保护功能,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必须油门处于最低点1-2秒,来触发电调工作。 所以方向舵处于中立位置,相当于油门的1/2位置,电调是处于保护状态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候把方向舵向右打满舵,相当于油门最低点, 于是电调能被触发开始工作;
写再最后,
问题解决了, 道理也能说的通。最后关键点是实际中如何应用, 方向舵右满舵触发尾电机工作。中立点,电机就开始狂转是不能用的。 设想一下,要是能把方向舵的右满舵的行程调的非常的短,靠方向舵中立点偏右一点点就可以,轻轻一打右舵,尾电调即可触发工作,这是方向舵回中立位置, 尾翼只是慢慢转动,电调处于工作状态, 然后设置油门和方向舵的连动即可; 如果以上设想可行的话, 实际改装完成后, 飞的时候, 加电起飞前,一定不要忘了先打方向舵的右舵,触发尾翼工作,呵呵,不然。。。。。。。
昨晚太晚了, 今天晚上回家测试;

网友:

各位,
我亦打算這樣飛.....可吾詳作講解 ?
t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