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可自制小电直练习架

楼主(2004-05-21):
自制小电直练习架:
    1、材料:乒乓球  4个,2.2mm*200mm自行车辐条  4根,2mm自行车辐条螺丝帽  8个,25mm*25mm*5mm有机玻璃  1块。
    2、制作:将自行车辐条(保留螺纹端)截成200mm,在截断的一端用2mm板牙攻丝,螺纹长度55mm左右;乒乓球用钻头打孔,孔径同自行车辐条螺丝帽(打孔位置最好在乒乓球粘接处,强度大,容易找对称点);在有机玻璃四面按对角线打1.6mm孔4个,用2mm丝锥攻丝。
    3、组装:将自行车辐条螺丝帽拧入长螺纹端,插入乒乓球(辐条帽沿端在乒乓球外)后将另一辐条螺丝帽拧入;另一端拧入有机玻璃片罗纹内。其他3个照此组装。
    自制的练习架用橡皮筋固定在小“嘉宝”上用感觉很好,如果自行车辐条换成玻纤或碳纤就更好了,重量减轻一些。

网友:

车条沉了点儿!!原来用碳纤杆飞起来都有些压低!

网友:

看我的简单

网友:

哈哈,真是绝了!!!
我的E-SKY当年练飞的时候是用纸卷的管子做的练习架。

网友:

下面引用由cliffman2004/05/20 10:46pm 发表的内容:
看我的简单
(photo.5imx.com/up/0405/20045202246070.jpg)
佩服!真有创意!

网友:

           我是用 铝制的毛衣针 做的比较轻很好用,

网友:

好,可以做练习架了,呵呵

网友:

练习架是不是要比旋翼还要宽点才好呢,大桨老是打到墙上~~~

网友:

我是用4支油画笔,把毛用AB胶都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