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烦恼,抛弃尾电机,将飞达改造成尾变距电直!

楼主(2004-05-21):
在练飞中经常遇到的烦恼???一定是尾电机吧!(赞同的请举手)尾电机没劲、甩尾、过热、换电机、改碳刷......那个小螺丝一旦掉到地上,就别想找到......再看看换下的一堆尾电机,所花掉的银子够买几个微型舵机啦!真的是好烦人哦!为此,抽出点时间,将飞达的尾巴彻底改造一番......
1、改造工程现在开始......准备好几个小齿轮(有的是从四驱车中拆的噢)、小轴承、合金铝管等材料,画线、钻出轴承孔,开始制作尾桨U型支架......

2、将两个支架侧板用长螺丝紧固在一起,在小车床上走几刀,车出轴承座的外形,这样处理一下,一是好看些,二是可以减轻点重量,再用锉刀修出圆角......

3、攻丝、钻孔,两边侧板做好啦!......

4、压入轴承,将U型支架组装起来,装上桨轴和盆齿,转动一下看看,很灵活哦!细心的模友也许能看出,桨轴就是四驱车的六方传动轴,盆齿也是四驱车的齿轮啊......

5、做好两个桨夹和桨毂(制作过程没拍照片),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用1mm航空层板制作两片尾桨叶,处理好外形,在桨叶表面涂一层502,最后用水砂纸打磨光滑......

6、尾桨机构做好啦!将它们与铝合金尾管紧固在一起。这套变距尾桨机构我直接参考了CyberCopter电直的结构,目的就是要减轻重量!制作中特别注意了各处的公差配合,所以制作完成后自我感觉------还不错!......

7、和原配尾桨比比看......

8、离近点看看,还不错吧?还剩一点活没干完......

9、就拿这架飞达“开刀”,先比划一下看看效果,改装后一定会很爽吧?其实改装难度全在大齿轮传动这一边噢!......

10、主电机就用它啦!动力强劲,分一点点出来带尾桨,应该没问题!......

暂时先做到这里,未完,待续......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就是高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电机,刘老师真是想到什么就能做出什么,厉害!!!

网友:

在练飞中经常遇到的烦恼???一定是尾电机吧!(赞同的请举手)尾电机没劲、甩尾、过热、换电机、改碳刷......那个小螺丝一旦掉到地上,就别想找到......再看看换下的一堆尾电机,所花掉的银子够买几个微型舵机啦!真的是好烦人哦!
----------------------------------------------------------------------
严重赞同

网友:

关于尾浆变距的建议:
尾浆变距通过滑块凹槽中的钢丝作用的方式,其摩擦力比较大,结果就是造成动力损大, 同时部件损耗也很严重, 时间长一点,虚位急剧增加; 我上次买的cyber cpter 电直的这种变距方式, 工作没多长时间, 就看见尾浆上,很多铝屑,可能是铝质变距滑块质地比较软的缘故。 现在虚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建议改装方式: 在尾翼变距滑块上安装轴承,轴承内圈固定于变距滑块,外圈再增加相应的金属套,连接舵机连杆; 我得cc电直正准备这样改的,只是苦于没有加工工具,困难比较大一点, 脑子里已经想过了n中方式,怎么利用手头简易的工具加工,已经有了成型的方法,内4外6的轴承都买好了。 只是自己没有玩过直升机,没有任何调试经验, 就又买了一个佳宝, 拿来作练习机用, 积累调试经验(CC电直摔不起啊, 呵呵)。 等过段时间, 我在慢慢收拾那个cc电直。

网友:

刘老师的那个电机在那里买的啊?

网友:

       顶啊,终于有人说出玩JABO苦中了. 可是新的问题有来了,我们好多是用4和1的板子,控制尾浆的舵机怎么接啊?  请刘老师给想个办法.   我代表烧过尾电机的摸友,谢谢您了!

网友:

ms的结构就是如此!
天热了,嘉宝尾电机老是发烫,很影响飞行,这也是我买ms700的原因之一!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

楼主:

chunk:
这个电机是在珠海华迈邮购的(60元/个),在它们的网站上叫做"380铁氧体电机"。广州的几个模友都在用,配这个电机,用自制的木桨,可在室外飞,有点微风也能飞(塑料桨有点风就不行)......经过他们试验,配12齿齿轮,并按顺时针方向调一下电刷进角,效果较好。用这个电机的代价是飞行时间略有减少,举例说明:广州的几位模友用的是一种正方形(估计1AH)的锂聚合物电池,自己组成12V,用普通电机能飞十几分钟,而用这个电机,只能飞8分钟......
lxd1954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4/05/21 03:28pm 发表的内容:
chunk:
这个电机是在珠海华迈邮购的(60元/个),在它们的网站上叫做"380铁氧体电机"。广州的几个模友都在用,配这个电机,用自制的木桨,可在室外飞,有点微风也能飞(塑料桨有点风就不行)......经过 ...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太棒了!!!!我最近被这个问题烦死啦!翻了许多您以前的老帖子看尾桨变矩的文章,现在可算如愿啦!赶紧搬个凳子过来看~
您说的对,这变矩部分在后半段还算好解决,可如何利用现有佳宝的机身和齿轮来输出尾传动轴的动力呢????等着看您的下篇

网友:

这是我想的一种方案 把动力传到尾轴,请刘老师指点

楼主:

to 北京青年:
很好!就是这个方案!盆齿带动圆柱齿轮,传到后面是圆柱齿轮再带动盆齿,传动比是1:1,决定传动比的是与大齿轮接触的那个齿轮。如果大齿轮齿数为120,可选用30T、28T或26T的齿轮(速比分别为1:4、1:4.28或1:4.6),即主轴转一圈,尾桨转4圈或4圈多,在此范围内应该都可以,反正尾桨可变距,调舵机范围,调摇臂长度都可以调过来,速比再大效果就不好了,我自制的小电直开始用了1:5,感觉尾桨转的太快了,后又改成1:4。
需要说明:有条件的模友应选用锥形齿轮!我用盆齿实属无奈,搞不到那么小的锥形齿轮啊!......

贴几张尾桨传动机构的图片,供参考......

lxd1954

楼主:

北京青年3DMAX做得不错哦!

楼主:

下面引用由chunk2004/05/21 10:29am 发表的内容:
关于尾浆变距的建议:
尾浆变距通过滑块凹槽中的钢丝作用的方式,其摩擦力比较大,结果就是造成动力损大, 同时部件损耗也很严重, 时间长一点,虚位急剧增加; 我上次买的cyber cpter 电直的这种变距方式, 工 ...

to chunk:
建议很好!我暂时这样做,一是想省点事(偷点懒),二是尽可能控制一下重量。
参看几张我自制的小电直尾变距机构的图片,足以证明你的建议是完全可行的!......

另外,cyber cpter 电直各处的虚位确实较大,我用了很长时间对它进行了改造,重做了尾桨机构,重做了旋翼头(可翻翻我以前的帖子),现在很好飞!只是我的那组2600mAH的锂电挂掉了,暂时只能摆在那看......
lxd1954

网友:

呵呵, 让刘老师夸两句,就感觉飘飘然了,
北京青年,你那???

网友:

刘老师果然神人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佩服中ing ...
同时也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尾电机肽短寿了。
刘老师能不能把这种尾变矩电直找厂家代工作批量做成升级配件造福广大模友啊,还能收回刘老师的成本,一举两得啊。
刘老师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啊!!!!!

网友:

谢谢刘老师~ 看来这工程大了 要重做机架了 问题是锥形齿轮实在配不上 请问您如果用盆齿的话是不是很容易磨损呢?

网友:

还有 如果遥控设备没有跟轴功能这个方案是否就没法用了?如果用飞达的混控接上舵机来控制尾桨变矩是否可行?我用的也是佳宝的4合1板 不知道控制部分该如何解决。可惜我在北京,如果在广州一定投奔刘老师门下!!

网友A:
先豪的可以,找到尾电机FET管前一级ic的控制端就可以接舵机,已经试过了,嘉宝的不知道如何,可以用数字示波器找一下,我就是这样找的。

网友B:
刘老师,我是广州的新手,什么时候能拜访您一下啊?
昨天我和lihaibingo,benana1072去dark那里聚会了,他们都提起您了,有空请您教一下我这个新手

网友C:
顶啊,终于有人说出玩JABO苦中了. 可是新的问题有来了,我们好多是用4和1的板子,控制尾浆的舵机怎么接啊? 请刘老师给想个办法. 我代表烧过尾电机的摸友,谢谢您了! 能不能帮我们想个办法啊?

网友D:
尾管里的轴是用什么做的,尾管的尺寸是不是要缩短。

网友E:
尾管里的传动轴用2mm的钢丝制作。
具体尺寸是:主旋翼主轴中心到尾桨轴中心的距离保持不变,大约为340mm。
lxd1954

网友F:
老师就是老师,你真的是偶的偶像.万分钦佩呀.

网友G(2007-07-26):
我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