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与电直搭配的一些研究

楼主(2004-05-21):
最近在给电直升级无刷马达,了解了一些国外玩家的搭配方案,发现他们用的无刷马达KV值在2000-3500的范围内,一般长时间飞行的用2000KV左右的,飞3D的用3500RPM左右的。我想这个数值非常值得参考。飞达、JABO、雷鸟其实都可以改成无刷系统,但配什么无刷马达就需要考虑,从我改的经验来看,飞达、雷鸟、JABO一类的用2000-2500左右的最合适,2000的比较省电,飞行时间长;2500的比较有力量感,飞行时间短一些。不过即使是用2000的,它的动力也比有刷马达强很多,所以如果不是特别喜欢力量感,用2000就够了。所谓的B系列无刷马达在重量和体积上都是很好的选择,不过B系列最大的问题是发热量有点大,但也不是很大。Himark有一种A系列的马达,是380级别的,比B系列粗,我试过1400KV和2000KV的两款,1400KV的效果最好,低温,而且性能好,但是要配18T左右的小齿轮才可以。2000KV的相当于B系列3500KV以上的性能,电流有点大,力量感最好,就是有点耗电,发热量也不是很大。由于Himark不卖B系列,所以GS的B20 2000KV是目前最好的替代。以上建议希望能够给大家配机带来参考。

楼主:

还有一点忘了讲,那个CyberCopter已经出了第二代了,侧板还有尾桨驱动有一些改进,原配装的是480马达,在这个机器上用Himark的A系列2000KV的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问题是齿轮不太好找,Himark A系列轴是4mm粗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5/21 12:53pm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一点忘了讲,那个CyberCopter已经出了第二代了,侧板还有尾桨驱动有一些改进,原配装的是480马达,在这个机器上用Himark的A系列2000KV的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问题是齿轮不太好找,Himark A系列轴是4mm粗的。
还有什么改进, 发个图片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5/21 12:53pm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一点忘了讲,那个CyberCopter已经出了第二代了,侧板还有尾桨驱动有一些改进,原配装的是480马达,在这个机器上用Himark的A系列2000KV的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问题是齿轮不太好找,Himark A系列轴是4mm粗的。
商城什么时候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