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达电直如何安装舵机比较牢固,又便于拆解?

楼主(2004-05-22):
[这个贴子最后由faf在 2004/05/21 04:17pm 编辑]

    请教各位:我的飞达电直原来的舵机是粘上去的,坏了以后,好不容易才撬下来,现在新买了2个,请问各位:用什么方法固定又牢固又便于今后拆解。

网友:

小电直都是粘的,你还算好了,我用的那些高强度海绵胶,到现在还没想到办法弄下来的说,我试过用来粘一个杯子在玻璃茶几上,结果到拉到茶几都几乎离地,才勉强扯下来的。

网友:

现在JABO就是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

我是用热容胶贴的

网友:

以下方法怎样?舵机固定支架---用铝合金窗框边角料制作......

网友:

如果是塑料不怕腐蚀,可以用三氯乙烷

网友:

我以前也是用泡沫双面胶,但容易产生位移,现在用热熔胶固定,很牢固,拆的时候可用刀子慢慢剥离。

网友:

请教刘老师:您用铝合金窗框边角料制作舵机固定支架,是如何固定到机架上的?

网友:

用m2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