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支持 CCPM 吗?

楼主(2004-05-22):
            振华的设备太难用了,FF9又太贵了,所以想选择RD6000,就是还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它支持CCPM吗?     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给点建议

网友:

有我就在用很好

楼主:

    7哥啊你也是用的RD6000那我就相信它了  你还没告诉我他能不能飞CCPM的机机了?

网友:

有CCPM,我就在用很好 ,但要RD6000SUPER才有,当然能飞CCPM的机机了.

网友:

我用他飞ECO8时就是CCPM呀

楼主:

    谢了  7哥

网友:

不用谢,不过听朋友讲RD的每批货质量可能不太一样,要小心。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4/05/21 08:44pm 发表的内容:
不用谢,不过听朋友讲RD的每批货质罼赡懿惶谎?要小心。
我的朋友买了一套RD6000,不知如何。你那里有没有关于RD6000的直机部分的说明书呀?如果有的话拜托扫描一份给我。谢了,先!
有机会来合肥玩(你的论坛短信满了,发不过去了)

楼主:

         RD6000说明书这有http://www.abinge.com/model/kefu/news/2002/062014.html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ujian3862004/05/21 11:13pm 发表的内容:
RD6000说明书这有http://www.abinge.com/model/kefu/news/2002/062014.html
这个链接的只有固定翼部分,要直机部分的

楼主:

             这还有一个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82&show=0  不过也不是单独说直机的,你在看看行吗.在不行我也没有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ujian3862004/05/22 09:53am 发表的内容:
这还有一个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82&show=0  不过也不是单独说直机的,你在看看行吗.在不行我也没有了.
对呀!就是到处找不到直机部分的设置方法

楼主:

         你朋友买的RD6000用了多少米米啊?你看到了吗感觉怎么样啊?我也想买一台去.给点意见吧.听说三和还出了一款RD8000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哪位朋友能说说CCPM是什么意思,我经常听别人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先谢过.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ujian3862004/05/22 11:58am 发表的内容:
你朋友买的RD6000用了多少米米啊?你看到了吗感觉怎么样啊?我也想买一台去.给点意见吧.听说三和还出了一款RD8000不知道好用不?
我买的二手RD6000,自己一直用的FF7。就因为CCPM才要的RD6000
感觉RD6000的软件还可以,机械部分和手感就稍差了比FF6还略差。
现在要买便宜点的RD8000到还马虎

网友:

我对RD的直机设置已还可以了,但都在脑子里,我是和一个英语好的朋友搞了几天才OK的,他不懂模型,所以我们要一起看那么厚的说明书,我觉得RD的菜单设计的很好,很方便很容易理顺的。

楼主:

               所谓CCPM,是相对于“机械控制”而言的。二者的驱动体现在斜盘设计和变距机构的设计上。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CCPM控制方式。CCPM依靠3个舵机的协同工作来完成斜盘倾斜,以及斜盘整体上升/下降的操作,此操作是CCPM直升机的变距实现方式。而传统机械控制方式,则使用两个舵机来控制斜盘的倾斜操作,而变距功能的实现是通过复杂的机械结构来实现的,而且变距操纵是由一个单独的舵机来执行。判断直升机是CCPM还是机械控制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的变距操纵是由几个舵机来完成的,如果是由3舵机协同完成,那就是CCPM;如果是由单舵机独立完成,那就是机械控制。机械控制由于机械复杂,易损率高,而且效率不高,正在趋于淘汰。而高级产品目前都倾向于采用CCPM控制方式。
  CCPM控制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必须要使用支持CCPM控制的遥控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