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sub-micro电直

楼主(2004-05-22):
在下这段时间的手艺真是臭,刚才高速旋转的大桨又将一个盛液滴定管切碎了,桨尖同时也打掉了一小片。没桨用了,只好将断口切齐,并将另一桨切短至相同长度。此时大桨直径只有400mm,比原先的510足足短了110,稳定翼也差点有这么长了。这跟老外的sub-micro feda 差不多了吧,也只比btt大一点。在370马达的驱动下,短桨发出有点尖锐的风声,仍然能很好的飞起来,而且稳定得纹丝不动!但刚才余下的电量(8。4伏氢电)很快就飞不起来了,用万表一量还有9伏,没用完。也就是说短桨没能让370马达使出劲来。于是取下10T小齿,换上12T的,又可以快速的升降了。稳定性真的令人印象深刻,原地自转时好象给了它一根无形的转轴,转得不偏不倚。圆圈转了两下,还未试出滋味,因为电池真的没电了——落地电压8。4伏,可以的了。

网友:

可能原来长度的桨质量比较差.....

网友:

测一下整机电流,比较一下电流值是否变化,或通过比较起飞舵量位置,看是否在同一位置,能间接判定电流情况。

楼主:

电流恐怕很难测准,油门位置有空再飞时看看,但应该是飞行时间有差别,

楼主:

今天飞了一块电池才发现,此时的电直的另一个更为显著的特点是非常灵敏,四个通道均如是。
在离地几公分飞行时微打升降或副翼舵,仍然可见到即时的明显的姿态变化,撑握自如。而在飞航线时,说它有些过于灵敏也不是太夸张,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微打一点升降舵就会快速地前进或后退,微打一点副翼就会大幅度离开原来的航线。可能这是因为我并没有相应地将稳定翼杆缩短。
尾桨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快,稍稍加点尾舵,电直就会稳定地大角度转向,我不能做到往日的缓缓转向。舵螺仪还是在最大灵敏度,尾桨微调也并未比用原桨时要向左调微调,这应该是机体非常稳定带来的结果。
高度的升降对油门的加减也是很敏感的,要多少有多少,但可惜不能在视平线高度随意停留,马达、大桨、电池不是处于最隹组合状态。
剪短后大桨的双桨幅度比较轻微,细心调整后震动很小,推动油门声音显得十分和谐、轻小(全部胶齿),不觉间已离地升起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法象先前一样慢飞一个优雅的正航线。btt会是这个样吗?

楼主:

今天将稳定翼杆截短了两次。第一次由18。5厘米截至15。6,反应缓和了许多,又可以有把握的绕圈圈了,但感觉还是有点快,稍有错舵,小东西便迅速越轨,冷不防还会扑面而至,颇有些危险感。于是又将翼杆截短到14。5,此时终于回复到原先那种平稳的状态,又可以从容地操控小电直慢飞于预想的轨道,品味飞行的滋味了。
这是限于我的水平在室内飞航线的感受,但我仍自以为是地认为,不同飞行水平的爱好者对机器的性能水平应该有不同要求,过于灵敏的反应反而有可能使一个仅会对尾悬停的初哥在操控技术上寸步不移,找不到进阶的希望。技术还处于初级水平的飞友不应该随便地盲目学别人改造自己的机机,不明其中奥妙可能得不到理想效果,还可能引来自己未能察觉的不利因素。还是应该在保证基本机器性能的基础上苦练基本功夫,慢慢寻找适合于自己的飞行特性,逐步提高进步速度。夜郎自大了,不反感的可以略为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