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s700怎么锁不了尾??

楼主(2004-05-22):
(无正文)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5/22 09:39am 编辑]

我的搭配如下

锁不了尾,陀螺仪几乎不起作用!!

网友:

你的尾舵舵机是普通的舵机,而不是9253等高速舵机,这样是无法锁尾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5/22 09:26a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5/2004522926020.jpg)
(photo.5imx.com/up/0405/2004522926031.jpg)
(photo.5imx.com/up/0405/2004522926042.jpg)
(photo.5imx.com/up/0405/2004522926043.jpg)
...
什么时候3D一下,拍个录像给我看看阿,哈哈!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
小电直是不装9253这种大型数码舵机的,一般用GWS和青鸟的舵机就可以有很好的性能了,这种小舵机的速度不比9253慢,每60度是0.09秒左右,非常好的性能。
我建议你最好把GY240的AVCS功能先关闭,也就是把锁尾功能关闭后再进行调试。等这部调试好了再开启。有可能是因为设置上的原因造成的。同时检查一下陀螺仪是否在发挥效果,运输时摇动机器,看尾桨是否在跟追着变距。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5/22 11:23am 编辑]

to vidct
我用的是gy401,不是240。怎么调?听kosh说240要好点。
你说的gws是指pg-3陀螺仪吗?
另外,我用的是商城的青鸟高速舵机控制尾螺距。速度可以吗?

网友:

你调整得不好,不关舵机和陀螺的事情的,有两点你要注意:第一就是MS尾巴那里很紧的,微型舵机力量不是很够,拉动的准确度不行,你必须把尾巴那里弄松才可以,不然的话就需要大舵机才有力量拉得动;第二就是陀螺的调整,你要把陀螺仪上舵机反应速度的量调到最大,然后把舵机行程调到适当位置,寻找中立点,这样就能用的,我除了用微型数码舵机能锁尾之外,蚂蚁的6克舵机我一样能锁,要注意上面两点就应该就可以了。
下面引用由hyf2004/05/22 11:21am 发表的内容:
to vidct
我用的是gy401,不是240。怎么调?听kosh说240要好点。
你说的gws是指pg-3陀螺仪吗?
另外,我用的是商城的青鸟高速舵机控制尾螺距。速度可以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5/22 10:03am 发表的内容:
不是这个原因!
小电直是不装9253这种大型数码舵机的,一般用GWS和青鸟的舵机就可以有很好的性能了,这种小舵机的速度不比9253慢,每60度是0.09秒左右,非常好的性能。
我建议你最好把GY240的AVCS功能先关闭,也 ...
他的是GY401,这种舵机要配9253这样的数码舵机才可以实现锁尾
GY401的档次比GY240和PG-03高多了,但是不适合小电动飞机使用
GY401使用说明,看看吧: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40&show=0

楼主:

刚才调了一下,觉得好多了!可惜桨夹的球头坏了。于是换用油机的球头,没想到好多了:)))

网友:

我用240飞PICCOLO好的很,锁的没话说。还是240方便

网友:

错了错了!GY240和401只是响应时间上略有差异,240要慢一些,不过即使如此也能锁尾。以用我用GY240飞ECO8,用的Himark的20g舵机一样锁尾好好的!要知道Himark的舵机一向速度都不够快!不得不承认数码舵机最好,但并不是一定需要,用普通舵机一样可以锁尾。这里有非常严重的误区。总不可能叫飞微电直的装9253吧,就算发烧的老外也没有这样配的。

楼主:

PICCOLO是尾电机驱动,锁尾当然容易了。用pg-3都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5/22 08:37pm 发表的内容:
错了错了!GY240和401只是响应时间上略有差异,240要慢一些,不过即使如此也能锁尾。以用我用GY240飞ECO8,用的Himark的20g舵机一样锁尾好好的!要知道Himark的舵机一向速度都不够快!不得不承认数码舵机最好, ...
可能是我对GY240的理解有点问题,我研究了一下两种陀螺仪,请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2912

网友:

Futaba陀螺仪的锁尾功能叫做“AVCS”,不管是240还是401都有该功能,越是用在越小的直升机上,对舵机速度的要求越小。

网友:

401上的指示灯是长亮状态是锁尾.是不是初始化有问题或感度设置不对?

网友:

靠死了,我的GY401现在也锁不住了,不知道为什么,原来能锁的,后来调整一下之后,怎么弄也锁不住,总是左右乱给我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