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关混控的问题?

楼主(2004-05-23):
电直上混控是有两个输出口,一个接主
电机
,一个接尾电机。
我想问下,可不可以调到两个输出口输出的电压相同,是同时升高降低都可以相同啊,我想造一台双翼机。

网友A:
从一般意义上讲调不了。混控量的多少是由单片机中的程序自动控制的,在外部是调不到的。如果有好设备(如FF9、3810等)可考虑采用普通双电调,然后使用发射机上的混控或联动功能......
lxd1954

楼主:
谢谢了,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