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4-05-23):
 我的雷鸟现在在轻推油门(刚开始)时,尾桨是转的,继续加油门尾降就不转了,油门加到1/2左右开始缓慢转动,这时飞机一直原地打转,陀螺调了也没有用,中立点总是调不出来,要么过了要么没到,我每次调的角度都非常小而且都是关机后调的。
还有一次遥控失灵了,什么动作都没响应,一直原地转,转了有3分钟,后来冒着生命危险拨了一下尾杆终于停下来了(当时尾桨一直没转),我用的是雷鸟的原装遥控设备和陀螺、飞达的混控。
高手给于指教,小弟就此拜谢了!!!

网友A:
问题很简单,尾马达快要挂了!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不信你把尾马达打开看它的电刷,如果我猜得没错,电刷已经快磨断了,或者已经断了两根了。

网友B:
唉 尾电机啊 电直永远的痛!!

楼主:
我是新买的4200!

网友C:
我的嘉宝也是这样的,可能混控坏了?

楼主:
天哪!混控、主电机、尾电机几乎是同时换的,换了后就一直没时间飞!
今天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了,电池都冲满了,12V锂电和原配电都是一样的。

网友:
那就看你飞的时候是否大桨遇到阻力的时候有没有及时将油门收下来,否则很容易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那就看你飞的时候是否大桨遇到阻力的时候有没有及时将油门收下来 "
是不是大桨的功角有些大,在高速旋转的时候阻力比较大,造成混控负载变大,导致失控?

网友C:
今天测试了一下,如果主电机空载(不装大桨),尾电机可以很好的控制,但是装上大桨,电流一大就不行了,尾电机几乎停转并且不稳定。难道是混控的单片机带负载能力不行,这可是FET啊,驱动电流很小的。

网友D:
我的E-Sky的尾电机有时好好的,有时会突然狂转一下,搞得对好的尾又乱了,接着就是。。。。摔! 555555555555555
这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电路摔坏了,有时会发下神经?

网友C:
搞清楚了,是电机对陀螺仪和混控的干扰,因为我今天把嘉宝的电路板从机架中取出来裸露状态时基本上不会出现尾电机失控的情况,当装回去后就会出现。只要电路板远离主电机和尾电机的电线后就不会失控。我想应该可以用屏蔽的方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