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ct的第二个发明——手动桨距调节装置(试验阶段)

楼主(2004-05-23):
今天已经试飞成功了,不过精度上暂时还不能完全保证,有时要碰碰运气。
以下是实物照片,不知道大家是否能看明白它是怎么做的。

网友:

将桨头锯开,调节螺丝来调桨距!!改动太大了:)

楼主:

用了两个桨头:)

网友:

是不是上面半个桨头在螺丝推动下转动,下面桨头受迫扭动变形从而达到目的?大桨螺丝是不是将上下两个桨头紧固在桨上?旁边新加螺丝应该穿过上下桨头吧?稳定翼上新加螺母是用于紧固还是加重?真的很难从图片上看懂东西啊。

网友:

是否有点太累赘啦?我昨天见到Banana1072的可调距大桨就很漂亮

楼主:

Banana1072这个是刘老师帮忙做的,的确是非常的好!不过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利用现成的材料制作。而我的设计是可以利用手边的简单材料制作,呵呵就是这一点点的不同。

网友:

我是菜鸟!
请问vidct,这个可调距大桨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方便调节,消除双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kkk在 2004/05/23 02:16pm 编辑]

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楼主:

我也很喜欢!

网友:

你的V头长臂换成舵机连杆也可以调节消除双桨啊,只要调节它的弯度就行了.

楼主:

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