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套设计方案——不能设桨距的

楼主(2004-05-23):
但可以使桨头更坚固,而且装木桨也比较容易。
同样要使用到两个桨头

网友A:
是不是上面的桨头是断开的,下面的是完整的,上面的用螺丝穿过下面的桨头中间的空位来调整上面两个桨头 之间的距离??????

楼主:
这个设计上面的桨头是完整的,不是断的。

网友B:
我是菜鸟!
请问vidct,这个可调距大桨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可以方便玩家消除双桨

网友C:
照你的思路,多装几个桨头,那不就可以装4个大桨了吗?

楼主:
想过,但是行不通,因为要做另一对桨,就不能这样固定在一起了,必须通过一些机件将其与斜盘连通才可以,太复杂了,要用身边的材料加工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