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0 在室外的抗风性能如何,它是否能用gq-03

楼主(2004-05-24):
ms700 在室外的抗风性能如何,它是否能用gq-03
它和 cc 比哪个更能抗风

网友:

如果用原配尾传动,pg-3就不行,它比较灵活,要调得好才好飞。因为比较灵活,抗风性也许要好点,但对技术也要求很高。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5/23 09:08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用原配尾传动,pg-3就不行,它比较灵活,要调得好才好飞。因为比较灵活,抗风性也许要好点,但对技术也要求很高。

不是啊,我用过PG03飞,很不错的,不过前提要你的遥控设置得好,如果用普通设备的话,就过分灵活了,因为没有设备的限制,所有的动作都是PG03自己完成,那就有点象脱了缰绳的野马,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5/24 05:39pm 发表的内容:
不是啊,我用过PG03飞,很不错的,不过前提要你的遥控设置得好,如果用普通设备的话,就过分灵活了,因为没有设备的限制,所有的动作都是PG03自己完成,那就有点象脱了缰绳的野马,嘿嘿.
ff6算不算好设备!

网友:

还可以,不过只有三点调整始终范围比较狭小.

楼主:

能说说你是用什么设备,怎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