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飞了,可惜没有PP

楼主(2003-05-05):
今天又飞了一天,飞得过快乐。今天一天就飞了四个
电池
组。我还是不能悬停,有谁说说有什么高招?
我发现把微调专门调到起飞后直机身向右偏一点,然后再边飞边校正,还能让飞机短暂地悬停一会儿。只是如果你向左修,则一定要向前推杆,不然尾浆打地!
班主,对吗?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5/10 05:21pm 编辑]
记住一点,遥控直升机的舵需要实时修正,而且要及时修正,还要正确修正。
所以,直升机的控制手法就是:实时(时时刻刻)及时(在正确的时机)正确(打正确的舵和舵量)地打舵。
要练一种感觉,而不是机械的方法。目标就是——人机一体!哈哈

楼主:
是的,但好难的!我今天又飞了两个电池,还是没有什么感觉。不敢飞高,只敢离地面约10-20公分

网友A:
飞到50cm高以上会比较稳定,以下就很难讲了。

楼主:
啊?我就怕摔机,总是在地面10-20公分地飞。难怪不好飞。会不会摔得太惨?要是控制不好的话

网友B:
怕什么?我今天摔和碰已经不下十余次了,基本问题不大(碰坏了一大浆,又买了2副,昨天打麻将我刚刚赢了几十副大浆,摔坏一副就当点了半炮,嘿嘿)。为什么该机大部分连接都是柔性连接(胶套固定)就是不怕你摔(减重、简化生产工艺出外),如果是刚性(螺栓)连接,我今天就惨了!
兄弟:我们共同大胆练把,看谁能够先稳定悬停5分钟(录象为准)

楼主:
不敢,我最多就是起飞一瞬间能在空中听话一点点,一会儿就东倒西歪了,再一会儿,就不得得收油门下来了。不敢呀,怕摔。我原来用烟卖通了门岗,可以在大厅里飞,现在他不愿意了。我只有在马路上飞了

网友:
其实告诉你,飞机不管飞高和低,摔下来都是一样的

楼主:
今天早上我试了,高一点是要好飞一些。因为控制时间可以第一点,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