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请进!

楼主(2004-05-24):
看到过您原先的帖子,您将先豪电直的电机换成商城的12V电机后,用了9齿的小齿轮,我今天把自己的先豪也换成了12V电机,用了9齿的尼龙齿轮,感觉电直反而升力不够,原来用了一半的电池用原来的电机还可以离地,但是换了电机后离地都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您试过用12V电机配送的13齿的齿轮么,那个效果好啊?

网友:

Li12电机配13T齿轮是最好的

楼主:

13T齿轮在先豪的机身上装上后感觉和大齿轮很紧,不知道能不能用,会不会造成电机负载太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it2004/05/24 09:38am 发表的内容:
13T齿轮在先豪的机身上装上后感觉和大齿轮很紧,不知道能不能用,会不会造成电机负载太大?
调整电机的位置就不紧了

楼主:

先豪的机身短,没办法再调了,已经到头了!

网友:

先豪的原配电机属于那种强磁电机,即扭力大,转速低,所以先豪的大齿轮是96齿。飞达、雷鸟等电直的电机与先豪相比,扭力小但转速高,所以它们的大齿轮是120齿。商城的铁盖12V(锂电)电机不是专为先豪电直设计的(应该也属于高速电机),配12或13齿齿轮飞雷鸟、飞达等电直效果非常好,但一定要用12V锂电。这时的速比为10:1或9.23:1。为了能用这个电机飞先豪,我才选了9齿的齿轮,与先豪大齿轮的速比控制为10.6:1,其实用10齿的齿轮也应该可以。首先要确保你的尼龙齿与电机主轴配合紧密,一定不能“打滑”另外一定要用12V锂电效果才好!(只是用12V锂电会对尾电机的寿命有一定影响)......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