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4-05-25):
我想在商城买个JABO FUTABA版学学,可机体是一代的,一代的比二代差很多吗?商城还没有FUTABA接G2的连接线买,说是要自己改装,请问高手有没有知道怎么改的?要知道新手没模拟软件练练怎么学啊。还有要是买JABO II代机体的话想配分离控制的设备怎么配好?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直接去深圳飞扬买吧
我五一刚买的,futaba版的,分立的(feda mixer&controler,gws gyro,feigao receiver)
价格偶认为还可以
关于futaba t4yf 现在的确没有现成的教练线,
俺现在也在等待荒野村妇的大作,以后就可以用usb口的了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gzpan2在 2004/05/24 11:42pm 编辑]
JABO嘉宝直升机II代(普及版) - <促销中>
商城里卖的不是直接 II 代吗?
最好先询问一下

网友C:
其实一代和二代的最大区别就是那个脚架,新款的脚架真的很好,及其耐用!不过买个新款脚架也能用在老款佳宝上,拧两个螺丝就能装上

楼主: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