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直这几天老是在抖动????

楼主(2004-05-26):
[这个贴子最后由m92fs在 2004/05/25 07:17pm 编辑]
我的电直这几天不知怎么的,老是在抖动,特别是高速时抖动得好历害,整个机架呈左右抖动状态。这是怎么回事?
我检查过了,没有双浆!!那应该怎么来调整????

网友A:
啥机机?

网友B:
先检查两个桨的重量是否一致,有时候飞的时候把一边的桨打缺一个口会造成两桨重量差异。还有可能就是摔机的时候把主轴上边那个东西摔变形了(忘了那个零件叫什么了,就是上面有两个小轴承、连接大桨的那个)你可以把大桨摘下来,只保留平衡翼,通电给油观察。如果那个零件变形了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C:
机身检查过了吗?有没有裂缝?我也是e-sky,以前用衣架做练习架的时候会抖动,去掉以后就基本不抖了,现在有时在大浆低速的时候也会抖,但转速上去以后就好了。e-sky的机身设计比较薄弱,容易断裂,这个问题容易发生抖动。

网友D:
摔机后,请仔细检查一下主轴,主轴若有弯曲变形,即便很小的变形,转动起来就会出现抖动......

网友E:
把大浆, 副翼分次取下来, 分别通电观察, 用排除法, 看看是什么引起抖动的

楼主:
好的,让我再仔细检查一下主轴和机身。。。。。。。

网友F:
电池固定好没? 平衡杆还是搞好巴; 我的曾经抖动过, 就是因为平衡翼连杆断了几丝; 还没彻底断, 所以看不出来; 转起来就有反应了

网友G:
我的先豪离地前某个速度也是抖得厉害,转速升上去就不明显了,但还是有一点,这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