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我的BOBO怎么变成地效飞行器了

楼主(2004-05-26):
刚冲好的电飞了也就1分钟,在飞就感觉
电机
无力推到头也就让机机刚能离开地这样能维持4 5分钟就没电了. 请教高手这种表现是
电池
不行了吗?

网友A:
说的详细一点啊
什么样的电池,什么样的飞机

楼主:
JABO的机机原配的电池

网友B:
电池进行满充满放至少两次可以恢复性能。
因为原配充电器是个直流电源,由于经常没有放完电就充,所以电池性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网友C:
电池电量不足所致。根据前队长的方法修复,或买新的。

楼主:
我每次都人工放电的啊,是用一个550电机直通.

网友D:
换锂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