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高手一定要来看!

楼主(2004-05-26):
现在觉得普通小电直尾马达太短寿了,而且飞行性能不佳,于是想能不能够用带有尾浆轴传动的电直,如MS等的电直空机加上普通的小电直如嘉宝,先豪等的电子部分(4通道遥控器,4合1板,舵机等)组成新的电直,虽然改装完成后没办法做3D动作,但仍然可以练习基本的动作,飞行的效果也会有提升,并且以后还是可以继续升级。
我现在就是想这样作,不知道可不可行啊?
请大家踊跃发言啊!!!

网友:

可以,花1500左右买个MS 600的FP版本就可以了,用不着改装,当你想飞3D的时候,再花900多块买套MS 600的升级件升级到CP版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是可行的!不过如果换成MS,发射机必须使用至少5通道的,因为要留一个通道推桨距。

楼主:

上面的两位朋友,FP版本是什么意思?
“换成MS后推浆距”是说得尾浆距么?为什么不可以用原来的方向rubber那个通道?
除了MS,还有什么型号的空机可以推荐啊?
谢谢,请一定回答我啊,我现在为E-SKY尾电机都快烦死了!想用E-SKY的电子设备来改造。

网友:

个人觉得尾浆轴传动用在小电直上有些鸡肋
1、机械结构太复杂,必然带来比较高的动力损耗。
2、机械结构太复杂,加上尾浆变距机构以后零件多,摔机以后坏零件的概率也大了....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尾部结构:
微型无刷马达或者CDROM马达 + 尾浆变距
控制方式:(还没想好,随便瞎扯几句)
1、马达电调与主浆混控,接受机的RUDD通道只控制尾浆变距
适用场合:3D飞行,尾马达转速与主马达同步。
2、接受机的RUDD通道与尾马达电调连接,混控尾浆变距
适用场合:悬停等一般飞行,不适合大动态。
3、另设一个通道专门用于尾马达电调该通道,尾浆变距还是用rudd通道
适用场合:???
4、其它组合(太灵活了、和主浆方式基本差不多了)
适用场合:???

网友:

ms600的主桨是可变矩的还是固定桨距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5通道。
kosh 请问你说的ms600fp 版的哪里有卖?

楼主:

是啊,我也想知道哪里有卖啊?
微型无刷马达好像没有卖的吧?如果有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直接买ms700,很多地方已改良了。如果用401以上的陀螺仪,需要6个通道。以下5通道就可以。

网友:

微型无刷电机不是没有卖的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种,内置电子换向器的,接上支流就可以用,但是要1000多一个!现在我准备用ele的电调+cdrom的无刷直驱尾桨试试。如果可行的话我考虑为大家开发成套件,有人感兴趣吗?

网友:

只有一个电调,准备搞尾无刷,主桨用有刷驱动。ms的机械传动太麻烦!

网友:

只有一个电调,准备搞尾无刷,主桨用有刷驱动。ms的机械传动太麻烦!
----------------------------------------------------------------
好啊!赶快搞出来发些经验体会上来啊!

网友:

很久以前就构思了一个尾部没有任何动力的电直,利用大桨的推力控制方向,理论上我还没找出什么错误,就是一直没机会加以实践,如果成功可以完全不要尾马达,但要多增加一个舵机

楼主:

北京青年:你什么时候试验啊?如果开发成功我想订一套!有没有QQ聊聊阿?我的:103469931
孤独猎鹰:你的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受了3D机悬停时控制舵面的启发

网友:

下面引用由孤独猎鹰2004/05/26 12:56pm 发表的内容:
很久以前就构思了一个尾部没有任何动力的电直,利用大桨的推力控制方向,理论上我还没找出什么错误,就是一直没机会加以实践,如果成功可以完全不要尾马达,但要多增加一个舵机
你的想法大概我也想到了,不过我觉得没有尾电机就不好玩了,想想看,一个没有屁股的圆盘转来转去,能玩出什么花样啊。不就成了hirobo那个飞行圆盘了吗?

网友:

就是我做的这个草图吧?

网友:

恕我直言,太难看了~~

网友:

谈不上什么好不好看.贴图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无尾声桨的概念.

网友:

和3D机做TOC悬停时用副翼来抵消发动机反扭距是一样的道理,但估计会很困难吧?可能会需要很大的尾翼面积!呵呵...乱说!

网友:

下面引用由kavana2004/05/26 11:56pm 发表的内容:
搞共轴反向双桨吧
这更难!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5/26 10:27pm 发表的内容:
和3D机做TOC悬停时用副翼来抵消发动机反扭距是一样的道理,但估计会很困难吧?可能会需要很大的尾翼面积!呵呵...乱说!
不用很大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