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00炭刷尾电机, 是不是也很热啊?

楼主(2004-05-27):
Jabo 用的4200 尾电机, 12v里电, 飞一会儿就很烫; 因为是圆柱状的, 原来买的散热片还装不上。  各位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也是啊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用,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尾马达一直都是在超负荷工作的,能不烫手吗?

网友:

正常吗?我用过的4200一块电池飞下来能把手烫个泡!后来有一次飞到半空中尾桨突然停转,坠机,拆开尾电机一看里面的塑料磁铁融化,把转子都粘住了!我用的是蚂蚁1600 11.1v锂电,原配电机就没这么热。

网友:

是啊,原配电机比4200起来温度要低得多.
我也怀疑4200的温度不对劲!
不知道用7.2V的锂电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现在只有飞一会儿, 趁还没头昏眼花,电机还没太热的时候降下来歇息, 然后再升空;   7。4V 我不知道能用否, 我试试先。  不过 1600mAH 的电池 12v里电确实 可以飞好长时间; 基本上还没电池耗尽,先有点儿小毛病要修理了;   7.2v的电池飞的时间就少的多。

网友:

事实是这样,原来的扁马达装了散热片,可以起到一定的散热效果。而4200是圆的,因此暂时还没有合适的散热片,所以会感到发热较大。特别是在夏天飞的时候温度的确比较高,但是基本上讲不会有任何问题,我飞了很久了没有烧过,放心用吧!我还有个办法分享给大家,就是把尾桨的攻角适当调小一点,原理同主桨,可以降低尾马达的负荷,起到降温的作用。但也不能攻角太小,太小了推力就不够了,灵活掌握吧。4200的性能是非常好的,发热问题也很正常,因为要满足尾舵的灵敏性,马达的功率就会比较高,不然就会软绵绵的,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比较与原配的差异就可以看出。

网友:

我用的是7.4v鋰電,飛約10分鍾也很燙手,不能碰,這樣看來應該是4200的問題

网友:

在这个气温下确实很难找出不烫手的直升机用马达

网友:

夏天来了,发热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我记得老V原来是通过向电机喷酒散热的

网友:

不是我!我安装的是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