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买的电直和我以前4YF能否匹配

楼主(2004-05-27):
我想买一二手雷鸟(无发射机),她是否能和我的4YF匹配?是不是要换个晶体什么的??请DX指教啊!!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5/27 02:52pm 编辑]
接收机要配同频段的,晶振频率还要匹配。射频调制方式同频段的一般应该一致吧。你的4YF是哪个频段的?

楼主:
感谢楼上!我的发射机是40.770MHz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5/27 03:33pm 编辑]
那你看看雷鸟的线路板上面的晶振是否40MHz段的,同段的话你的4YF换个匹配的晶振就行了吧(两边差频0.455MHz)。最好连他原来的晶振买过来了。

网友B:
注意接收机和发射(4VF)要是同频段的才性!!!!

楼主: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