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飞行风格

楼主(2004-05-27):
砍一次掉一小块,塑料大桨终于无法再用了,只得又再起用小吊扇叶片做的大桨,不料却由此领略了另一种有点另类的飞行特性。大桨吹下来的风异常的柔和,风声圆润,与塑料大桨相比,其感觉就现时软叶落地扇与往日铁叶扇的不同。升降非常平稳,高度停留感好,但绝没有失掉快速爬升的本领。反应显然是缓慢,但在两三米宽的室内间规避障碍物却是如此的轻巧、从容尾桨的工作压力已然增大,反应有所减慢,但操控的精细度变得更好。来个直径米来的圆圈,机机行进轻盈、和缓,倾则优雅,其悠闲感有甚于翼龙。
相比其它大桨,这桨有着特殊的不同——纵向与横向均是柔韧有弹性。它刮风柔和,升力变化柔顺平稳。桨尖与桨根迎角大至相同,升力中心靠外,软而轻的桨叶容易抬起,反应稳定到位,配合适当的稳定翼,非常适合小空间室内航线飞行。

网友A:
好东东

网友B:
很久没来,能否简要讲讲PE桨和木桨在对比原来塑料桨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主桨类型 工作电流(MAX) 特点
尼龙塑料桨(标配) 5.1A 坚固耐用,耐冲击,但旋转时的阻力大,影响主马达寿命
PE泡沫桨 4.1A 翼型合理,飞行稳定性好,飞行时间长,马达寿命长
窄型木桨 4.2A 翼型合理,适合高转速,稳定性极好,飞行时间长,马达寿命长
宽型木桨 4.2A 翼型好,升力强劲,稳定性好,飞行时间长,马达寿命长
* 在8.4V电力小测得的数据
* 安装木桨后需要使用特制的尾桨

网友B:
感谢,感谢。细致!
我现在一直考虑是换个目桨还是好同样的钱买10幅PE桨?
此外,配木桨要配特制的尾桨,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木桨工作效率高,较尼龙桨扭力大,因此尾桨为了克服机身自转所以不能用原来的吗?那为什么PE将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