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来了

楼主(2004-05-28):
              这个电机放在JABO上一顶爽死了,是在三星电子里面弄出来的.我问过他们的技术人员,电机上的小板子就是电机的控制器.    电机大小看图由于没找到一元的硬币就用了一个五角的作比较不要看错哦!   重量大概80-100g.

网友:

外转子形式,注定了扭力高但是速度不大.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将调速电路部分与遥控设备连接?

网友:

直接带主轴吗?我在台湾的网站上看见过改CDROM无刷的,但是好像要重新绕线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5/27 04:41pm 发表的内容:
外转子形式,注定了扭力高但是速度不大.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将调速电路部分与遥控设备连接?
   如何连接也是我最头疼的问题了,不过问他们技术员说(图上右下叫的那个5针接口)2个是动力电源,3是控制信号.具体那那棵针还摸索中.
            借这个贴子请教一下电路高手如果有知道如何连接的帮忙指点以下.
   如果谁有把握能弄成功留个地址把东西给你弄好了发个贴子给大家研究

网友:

这是放像机的磁鼓电机,原来的驱动电路功率太小,不好改.不过,电机可以利用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fogsnow在 2004/05/27 08:29pm 编辑]

疯狂的电池绑法,这样重心好调吗?机壳怎么安装上去呀?

楼主:

         呵呵我的JABO尾巴上的电机老坏所以换了个四躯车上面的130电机,为了配重所以吧电池前移了一点.

网友:

我一直在考虑和你一样的无刷直驱主桨方法,但是看来看去只有LRK模式能提供足够的扭矩,你照片上的定子是8*2极的,三相怎么绕啊?难不成用四相?我看这个定子只能用原配的电调板子了,但是原来的功率肯定不够,要能驱动大桨怎么也要60-100w的功率,看我找到的合用吗?转子外径34.7mm,定子外径30mm,感觉可能尺寸太小,现在正在用18圈0.61mm的漆包线重绕定子,希望能获得足够的扭矩和合适的转速范围。

这是我前几天试验的结果,没法连接主轴,所以没法加负载,只能靠手感觉+观察电流了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76&topic=748&show=20

网友:

如果你有带频率档的数字万用表,做一个测速头很容易,转速是很重要的数据,不过你有电调资料吗,电调好做吗?

楼主:

           我找的这个就是4相的,电机下面的板子就是电调,不过功率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