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帮忙

楼主(2004-05-28):
我已经装了2天尾浆轴承,硬是没装上去 刚才看了一下 看到尾浆里的那梗碳纤杆,有一个金属的不知道是什么的小圆环,那个小圆环是不是为了防止轴承脱落而卡在那的?可是要怎么样取出来呢,我用止血嵌夹住它用力拉,但是拉不出来。

楼主:
一天了 没人说话啊?????那就只好……斑竹~说话,说话!

网友A:
不用拉它,它就应该是轴承。你为什么还要装呢?最好上个照片

楼主:
轴承的不是~轴承坏掉被我拉出来了,我看还是一会上个图给大家看看好了

网友B:
兄弟,那个环很难拿出来的,不如重新换一条碳钎杆啦,就用装机头罩那根。

网友C:
那个环好像是有一个开口的,把那个开口用力分开应该就可以把孔扩大,拿出来

楼主:
有开口啊~!~
主要是怕用力过度,把碳钎杆压破!
谢谢各位了~我回去试试吧,最多就是换个碳钎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