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280电机(飞达主马达)的参数

楼主(2003-05-08):
近日上网查找了一些微电机生产厂家,看到了部分280电机的参数,发现同样
尺寸的电机各型号的性能参数差异较大。大家为飞达更换马达时不要盲目购买!
否则会造成飞达动力不足,或其他不匹配的情况。
有谁知道飞达原配马达的参数接近以下哪一款?
图片地址[/img
图片地址[/img

网友:

以上马达的转速和功率似乎都不够满足飞达电直的需要。飞达电直用的马达比较特殊,它必须工作在高功率下,也就是说电流非常大,发热量也非常大,转子必须采用绝缘漆处理,而非普通的塑料绝缘材料,否则高温下会熔化。另外,就是这种马达一般是特制的,因为一般玩具或家电不会将280马达用到如此高功率需求的场合。

楼主:

飞达的马达是特殊设计的吗?,有机会要拆开看看。
不过我觉得马达好象老是工作在超负荷状态(不然不会这么烫),还有原配的
尾马达也是,不然使用这些马达的其他产品也不是一样短命?

网友:

我也给厂方写信了,飞达的致命缺点就在马达、电池的结合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