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改电直成功起飞

楼主(2004-05-29):
油直改电直成功起飞.

网友A:
就这麽多啊,最好再上点图...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油直?
改装用的哪些配件?

楼主:
飞霸30D
550改装电机
20A电瓶用线联起来试机

网友C:
上图呀>?

楼主:
数码机被别人借走了,没拍啊

网友D:
我以前只见别人把电的改成油的

网友E:
30的油机我看要用这个电机
我有

网友F:
快上图!!!!!!!!!!

楼主:
还是大电直好啊
干静,燥声小,稳重,在家的院子里都可以飞啊,
我准备解决电池的问题让它自由的飞行.

网友F:
快上图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