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7.2V锂电问题!!!

楼主(2004-05-30):
在商城购买的7.2V锂电分别装到E-SKY和先豪上面,发生了同样的现象:尾马达转速不够,飞机自旋,微调打倒头都无法控制!如果用原配的电池又正常!
先豪和E-SKY的朋友有遇到这种事情么??

网友:

正常的,大桨转速变了,就需要调你的陀螺仪了

楼主: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原配电池是8.4V,而2Cell锂电是7.4V,理论上讲,电压是比较低的,性能不及8.4V,但是由于锂电的重量比ni-Mh轻,所以不要求马达有更多的功率输出,因此又打了个平手。所以我建议还是用3Cell的锂电,可以获得最佳的性能。

楼主:

我担心3Cell的锂电会影响尾马达的寿命!

网友:

用碳刷尾马达比较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5/30 08:08am 发表的内容:
原配电池是8.4V,而2Cell锂电是7.4V,理论上讲,电压是比较低的,性能不及8.4V,但是由于锂电的重量比ni-Mh轻,所以不要求马达有更多的功率输出,因此又打了个平手。所以我建议还是用3Cell的锂电,可以获得最佳 ...
请问3Cell锂电用在混控一体的机子上面是不是会有过放电报废的危险?还是锂电本身已经包含保护板?

网友:

任何不带保护板的锂电都有过放电的可能性,有些电调有BEC功能,也可以避免过放电,比如Phoenix无刷电高就可以设置BEC截止电压。

网友:

如此说来,升级锂电花费甚大,暂押后实行。

网友:

我用7。2v锂电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