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飞高6通道72MHz频段接收机?

楼主(2004-05-30):
[这个贴子最后由eddyle3在 2004/05/30 02:03am 编辑]

圖中接腳位置正確嗎?晶振位置裡的開關有什麼用?

网友:

1、正确!
2、那个开关具体有何作用我也说不好,我猜猜看:根据发射机的不同,经接收机鉴频解调后的脉冲编码信号,送往后级放大,有的是高电平(波形峰值向上)有效,有的是低电平(波形峰值向下)有效,为了适应不同的信号电平接收机都能工作,因而设置了此开关?我只是在乱猜,那位模友知道请指正!其实不必太在意,开关无论拨到哪边,只要接收机能正常工作就行。
lxd1954

网友:

由于72MHz接收晶体有高、低差频之分(Futaba的是高差频的,而JR和三和的是低差频的),为了适应这两种晶体都能在飞高接收机上使用,故设此开关。但在70MHz频率以下的晶体好象没有这种差别,都是低差频的,所以也不需要这个开关了。

网友:

哈哈,看来我没猜对。
lxd2954

楼主:

還有樣請教,我的Futaba FF7是7動的,可以使用6動接收機代替嗎?

网友:

可以。

楼主:

請問原廠Futaba晶体和飞高的接收机是否通用,為什麼接通後完全沒有反應,控已轉為PPM Mode但都是一樣??用回R129-DP又正常!!晶体是72.670(44).thx

网友:

可能是Futaba晶体的基频和JR的不一样,换一个JR的接收晶体试试看,应该可以。

网友:

下面引用由eddyle32004/05/30 07:50pm 发表的内容:
請問原廠Futaba晶体和飞高的接收机是否通用,為什麼接通後完全沒有反應,控已轉為PPM Mode但都是一樣??用回R129-DP又正常!!晶体是72.670(44).thx
哈哈!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确实是晶体的问题.当时折腾了我好久。飞高的接收机用futaba的晶体确实有问题。用飞高的晶体就可以了。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希望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可能是因为你的设备是PCM的设备,飞高的是PPM的设备,当然PCM的晶体是不能插在PPM的设备上的.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谁说PCM的晶体不可以插在PPM设备上? 你试过吗?

网友:

你们俩怎么老对着干呀

网友:

没有没有! 不要误会了.只是大家讨论问题.都是模友嘛

楼主:

請教redhat7311兄在沒插晶体的情況接電的一刻舵机有沒有輕微動作,因懷疑我買的是壞貨!

网友:

微型开关是切换FUTABA和JR发射机的。

楼主:

兩邊都試過了,點兒動靜都冇~~~

网友:

FF7好象是PCM的吧,而飞高的好象是PPM的吧。。。能兼容使用?

网友:

发射机的工作模式改成ppm的即可,另外晶体最好用同一品牌的

网友:

澄清几个电子学概念:
遥控器里面的电路分为编码器部分和射频发射部分,接收机则相应有射频接收部分和解码部分。常见的PCM(脉码调制方式)、PPM(脉位调制方式)都是编、**的分类名词,与射频部分无关;AM(幅度调制方式)、FM(频率调制方式)、频段、中频频率、倍频方式则是射频部分的相关名词,与边**无关。
发射机射频部分可以分为高频振荡电路、调制电路、高频功率放大电路三部分,其工作频段由组成元件的参数值决定,一般不可改变,但有多个频点可供选择(通过更换晶体实现)。其中高频振荡器输出载波信号的频率与晶体的频率一般是相同的,但部分产品则使用了倍频/分频器以得到所需的载波信号。
接收机射频部分可以分为高频放大电路、本振电路、变频电路、中频放大电路、解调电路,其中本振电路和发射机的高频振荡电路相似,也是由晶体决定频率,只是和发射机的频率相差一个中频频率。
先说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