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帖---将飞达改造成尾变距电直!

楼主(2004-05-30):
上个帖子中,做好了尾桨传动及变距机构,此帖继续......
1、将机架用合金铝板加强,机架后部要固定尾管,所以用铝合金材料适当接长。

2、车制好轴承座,装上机身......

3、装上尾桨传动齿轮......

4、换个方向看看......

5、立起来的这个铝合金片,是固定脚架的......

6、尾桨前端的齿轮也装好了,想办法将尾管固定在机身上......

7、开始制作尾管固定座,手工攻丝......

8、尾管就是这样固定的,为了不妨碍齿轮转动,机身上的塑料小方盒需要用刀掏空哦......

9、上边的盆齿也装好了。(说明:120齿大齿轮带动24齿的齿轮,此时的速比为1:5,24T齿轮与上面的36齿盆齿同轴,36T齿轮又带动尾管上的20T齿轮(速比为1:1.8),因此,尾管内的传动轴被加速到9:1,即旋翼主轴转一圈,尾传动轴转9圈,可想而知,速度非常高,所以在此特意采用了金属齿轮。传到尾部后,是10T圆柱齿轮带20T盆齿轮,转速减半,故尾桨与主旋翼的总传动比为1:4.5)......

10、换个角度看看......

...... ......
lxd1954

楼主:

(每帖图片要求不超过10张,故贴在回复中......)
继续贴......
11、再翻过来看看下面......

12、仔细看看制作完成后的尾桨传动及变距机构......

13、操纵变距钢丝摇臂......

14、机身、尾管、传动齿轮等主要部件基本做完啦......

15、装上雷鸟的脚架,并重新作了铝合金的电池架。为了不妨碍齿轮转动,整个脚架下移了10mm。图中的这些配件都要装上哦,可以看到,多准备了一只变距舵机噢......

16、特意为这架“改装飞达”自制的单向电调......

17、从这个角度观察一下......

18、来张近点的(用放大镜拍的,图片有点变形啊)......

19、用铝合金再做个小零件,将钢丝尾撬固定好......

20、“改装飞达”的全貌,哈哈!彻底“枪毙”了尾电机!......

接下来,装设备,特别是还要装尾桨变距舵机,变距拉杆,调整尾桨行程,还需要些时间......
先干到这里吧,未完,待续......

lxd1954

网友:

都改到这个地步了,制作一个自己设计的小电直可能更有意思。

网友:

强顶

网友:

请问尾伞齿是四驱车的吗???

网友:

太帅了刘老师!!!!我的尾桨变矩版佳宝也快开工了,不过我准备两个万象节把动力从主齿盘传动到尾轴。我觉得这样比较可靠,而且齿轮比较好配,用商城里卖的13t-14t齿轮和主齿盘配合减速比约为1/9 由于是万象节直接传送动力到尾轴,因此尾桨齿箱象您那样找四驱车上的20t/10t齿轮,总体减速比也为1/4.5。有成果以后上图。请刘老师指点~~

网友:

真牛啊,可惜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和工具作啊!
刘老师做好后能不能找个工厂代工批量化做成套件造福广大模友啊???

网友:

刘老师 请问您我的方案可行否?就等您一句话我就开工了。齿轮、炭纤维尾杆等都找好了,图也画差不多了。

网友:

刘老师真是中国模型界之宝啊!!

楼主:

to 北京青年:
我没看过你的设计方案图,故不敢在此乱讲,很想知道你的尾传动轴是在尾管中间通过?还是设置在外部?采用万向轴估计应该能成,也许效率稍低些,也就是说可能会损失点动力,如果采用“400电机“应该能胜任吧.......如果能搞到小锥齿轮(伞齿)最理想!
祝你成功!
to hyf:
尾桨机构中我用的不是伞齿,是塑料盆齿轮,从四驱车中拆的。这也是无奈之举,实在搞不到小伞齿......
lxd1954

网友:

感觉工程量好大啊, 非一般人能改的

网友:

阁下竟然连电调都会自制,哎!惭愧,,,
一台小车床多少钱?

网友:

当加油门时反扭力也会增加吧,尾翼抵抗反扭力距怎么控制?是手工控制还是通过电子调速器协调控制?

网友:

刘老师:我的嘉宝电直出现双桨怎样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