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改制MS-HORNET II 升级旋翼头

楼主(2004-05-31):
使用HIROBO拉玛电直的球头和球头夹配件、微型
舵机
的摇臂、四驱车底盘(不知名)上的轴座,按MS升级旋翼头的结构改制。通过改变斜盘拉杆在摇臂上的孔的位置,可以调节灵敏度。升级后顿感操纵灵活。
1、我的MS

2、自制的升级旋翼头

3、换个角度看看

网友A:
我只想知道你的木桨是哪能弄到。

网友B:
很欣赏.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C:
配件从何处购得

网友D:
棒极了!!!

网友E:
能介绍下你的配置吗?我也是华迈的无刷,kv4100,你的好飞吗?
我现在一直没有好好飞起来,你是怎么调的?

楼主:
木桨是商城邮购的窄型木桨。比MS原配的桨短一点,自己重新贴了膜。
拉玛球头和球头夹是在南京出差时在HIROBO专卖店买到的,没有相配的M1螺丝,最后在眼镜店找到。
效果么,与飞达加了V头的感觉很相似。改装前的MS很稳定,但给舵后有明显的反应延迟现象。改装后悬停时的稳定性没有下降,但操纵性明显提高。飞直机我是新手,没敢调得太灵,摇臂上桨距球头与斜盘球头距摇臂轴的距离之比约为1:2。我家地方不大,只能在2-3平米的空间内玩玩悬停和定点着陆。
配置:华迈B20-25-12(KV2700),凤凰10A无刷电调,FF9H,飞高6通接收,GY401,电机齿轮用15T,是从CDROM的光头移动齿轮上拆的,将原齿轮上附的伞齿盘截掉,直齿部分的模数刚好与MS主齿盘吻合。
我觉得作为新手,桨攻角可以调小点,转速则调高点。这样升降较为柔和,悬停较稳定。MS的主桨距有较大的虚位,平静时若为2度,托起桨时则可能变为-X度。因此我习惯用指尖顶在桨根部,使机体完全悬空,再观察并调整主桨攻角。因为不作上空飞行,我的攻角设为+2、+4.5、+6度左右,但只是大约,真正还是要在试飞中找感觉、反复调。

网友F:
不错, 跷跷板原理,cc上也是如此, v字头也是如此

网友G:
一套华迈B20-25-12(KV2700)和凤凰10A无刷电调各要多少米

网友H:
有钱人啊。

网友I:
这什么原理?
机身前倾后倾是改变桨的什么状态?那个小桨起什么作用?
有没有哪位大哥讲讲?或是给资料?

网友A:
飞达的CP版就是这样设计的,这样可以消除小电直的舵量不足的情况,又能合理地减少重量,如果要达到相同效果,需要使用油机或者大电直主轴上的Z臂结构,但是作为小电直,这样的设计就显得累赘,而且虚位很大了,重量又增加,目前唯一的设计方式就是类似MS或者飞达CP版那样,同样作为小电直的PICCOLO PRO采用了另外一种设计,所以不需要更改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稳定旋停时的不稳定,需要高技术控制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