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电直自旋的原因了,大家千万注意啊!

楼主(2004-06-01):
终于发现前几天困扰我的电直自旋问题的原因了:
前几天发现E-SKY,先豪都出现油门拉到一定程度时会自旋,调整
陀螺仪
,混控均无作用,只有降低油门才正常,严重影响飞行。甚至先豪电直出现刚开始还正常,玩一会就左偏,打微调正常,过一会儿再次左偏,如此不断循环,直至微调打倒头都无法控制。
今天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竟然是,竟然是,竟然是“精工银刷尾马达N30-3821(豪华版)”引起的问题,我把这个尾马达换为“精工银刷尾马达N20-3368A(普及版)”,靠,发现一切正常,才想起来前几天刚好我把两台电直的尾马达换为“精工银刷尾马达N30-3821(豪华版)”,不过说什么我也没想到是这个马达的问题。
真是奇怪,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大家小心了,如果用先豪,E-SKY的朋友记住不要选用“精工银刷尾马达N30-3821(豪华版)”啊啊啊啊!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2-1 16:22 审核通过

网友A:
不是电调过热就是尾电机过热

楼主:
电机一点都不热!
电调过热就不知道了,没注意,但是两台不同型号的电直都是电调过热也不太可能吧!

网友B:
尾马达有没有装消火花电容?

网友C:
你幸運多了,我的先豪升級至speed 400和7.4V 2600mA鋰電后動力澎湃,可惜同樣出現你的情況,試過4200和精工普通版尾馬達都無用,  還在研究  中,我認為主馬達動力提升的同時主槳產生的自旋力也大,而且speed 400与鋰電的重量比原來重1倍,起飛就需要更大動力,但尾馬達的動力無法与主槳自旋力抗衡因而打轉,所以我覺得解決方法有兩個:1.犧牲動力,換更輕的電池滅倀起飛動力從而達到降倀主槳自旋力.2.加大尾馬達的動力/轉速,換大齒輪齒數不知能否?以上分析不知對否?請高手指教

楼主:
加长尾杆,怎么加长啊?把原来的整个去掉?
e-sky本来尾杆连接处就很薄弱,我的都快断了,再换尾杆恐怕不好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