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PM

楼主(2004-06-01):
有哪位老师能将CCPM的原理详细介绍一下吗?CCPM的是直是不是要5个比例通道的设备呢?

网友A:
CCPM是通过遥控器混控将前后和左右信号分配到3个120度布置的舵机上.他带来的好处是:
1.简化控制机构
2.减少每个舵机上的负载
3.一旦1个舵机坏了的话,不会造成完全的失控.因为2个舵机也可以完成前后和左右的控制
这种机构原理类似于目前潜艇上最先进的X尾舵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