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班主,给我们初级讲一讲飞行方法如何?

楼主(2003-05-09):
我们初级菜鸟,想飞,也有一个小电直,就是不得要领。能不能办个讲座,专门讲怎么飞的,比如怎么控杆,几个杆怎么联动,注意什么等。怎么样才少摔机机?

网友:

我给你讲讲我的经验吧:
想少摔机,就要多练习,怎么练习呢?就是用G2,有了G2你在电脑里摔多少回都没关系,练习的方法是在G2里进行T型台的练习,这个方法我们在以前的帖子里讲过,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

你飞模拟器了吗?

楼主:

我没有G2,我的是振华PCM版,飞不了G2,倒是有一个tru-flite。我觉得没有什么帮助。在tru-flite里,飞机一样的不好控制,悬停不了!

网友:

练的不够

网友:

下面引用由duanchzhu2003/05/09 12:29pm 发表的内容:
我没有G2,我的是振华PCM版,飞不了G2,倒是有一个tru-flite。我觉得没有什么帮助。在tru-flite里,飞机一样的不好控制,悬停不了!
我的就是TRU-GLITE很有帮助哦!旋停不了?呵呵,你的练习还远远不够哦!我可以四面旋停飞机基本上不会出那个H圆圈,加油练哦~~~~~~~~~~!:)

楼主:

不可能吧,我已经很努力了,有几个晚止都练习到二点多钟。这几天没有时间,还有,电脑里面哪有真的飞机过瘾

网友:

你电脑练习的时候也需要调飞机哦!要练有陀螺仪的,如果开成不带陀螺仪的那架初学旋停不了~~~!

楼主:

不是所有的机机都能设陀螺仪吗?

网友:

自己多了解了解一下你的陀螺仪~~~~!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5/11 08:56pm 编辑]

duanchzhu:你主要是练习不得当,你可以编辑那架飞机,里面有陀螺仪的设置!

楼主:

我设不会哟,不好意思了:)只知道可以设但不知道怎么设。能多说两句不?

网友:

在菜单里选飞机,然后选编辑,然后看陀螺仪选项,然后把感度调到0!

楼主:

好的,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5/12 09:42am 发表的内容:
在菜单里选飞机,然后选编辑,然后看陀螺仪选项,然后把感度调到0!
然后把感度调到0?小财神没对哦!

楼主:

班主啊班主,你要我调到0,我真的调到0到,可是机机不升起来,在原地乱转,眼晴都给我转花嘎了!
要是真机机的话,可能就惨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duanchzhu2003/05/12 10:36pm 发表的内容:
班主啊班主,你要我调到0,我真的调到0到,可是机机不升起来,在原地乱转,眼晴都给我转花嘎了!
要是真机机的话,可能就惨了,,,,,
呵呵,贪猪说的哈,不是版主!调到0也可以飞啊!难度大点而已,手上调整尾舵的频率更高!

网友:

下面引用由duanchzhu2003/05/12 10:36pm 发表的内容:
班主啊班主,你要我调到0,我真的调到0到,可是机机不升起来,在原地乱转,眼晴都给我转花嘎了!
要是真机机的话,可能就惨了,,,,,
如果调到0你都可以飞的正常的话,你的技术,呵呵,新的里程哦!

楼主:

班主就是班主,要求高,恨不得把虾兵吓将些一下子调成高手。要知道,我是初哥哟。只有乐乐小新兄弟知道这里面的难处,对吧?
乐乐小新换成你的话哭不哭?我不会哭的

网友:

呵呵,小财神的做法进步快~!

网友A:
的确快,今天我的飞达在室内飞,把沙发都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