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KE 12V电机会发热?

楼主(2004-06-02):
我的先豪装上了12V锂
电池
,用原装的马达发热严重,后换为AKE12V
电机
,配上10齿的铜齿轮,没想到玩一会儿还是发热严重,手指头无法触摸,奇怪。是不是齿轮齿数过多啊?

网友A:
可能是齿轮数少了吧,我的也是。大家都建议换13t齿轮

网友B:
我用5imx 的ake 電機 + 10t....根本飛不起.....一直在 ...爬 ! 電機是新的 ! 不解 !
tony

网友C:
我看最重要的是,大桨罗距问题

网友D:
Li12马达配12T以下的齿轮性能都不能完全发挥,这个马达是低速大扭力的,要配齿数多的齿。

网友E:
老兄:我的先豪用speed 400馬達配7.4v鋰電,飛約10分鐘主馬達也很高溫,必須停一下,你還用12v,哪你自己看吧.不過我也發現尾馬達及混控板上的二极管很高溫,兩都加散熱后穩定多了.

网友D:
SPEED 400的工作温度比Li12高,它的功率比Li12大,耗电量也比Li12大,夏天飞行肯定是很高温的,冬天要好很多。

楼主:
回头换上12齿的齿轮试一试,看看会不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