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怎么 判别 AKE12锂电池的电用光了?

楼主(2004-06-03):
请问 怎么 判别 AKE12锂电池的电用光了?
这个锂电池没有放电保护电路啊!!!!!!!!!!!!!!!!
要是过放电就麻烦了!!!!!!!!

网友:

等到飞机只能离地30cm时就再别飞了

网友:

有电时上升有力,感到上升力量不足时就不要飞 了。

网友:

其实如果有保护板更麻烦,有可能在空中就突然断电,直升机就直接坠地。就要看你是想保护哪一样了,要么保守点飞,既保护电池也保护直升机;要么保护电池,但随时有掉电坠机的可能。

网友:

等他飞不起来了再换可以不。。

网友:

不可以!这时有可能已经过放电了,其实一般1300的飞20分钟没问题,差不多时间了就不要再飞了,尽管有可能这里还有力爬升,但是千万别贪图这点动力。

网友:

我觉得保险一点的办法是做个低压提示灯好。

网友:

如果做?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6/04 08:17am 编辑]

稳压管出参考电压、电阻分压取样、比较器,再驱动LED指示灯,很简单的呀!就是一般元件大了点,搞贴片元件难找。等我买了锂电我就做。

楼主:

那它的截止电压是多少呢?我要做一个低压指示器的!!!!

网友:

8.4V的截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