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0的齿轮怎么这么脆弱?

楼主(2004-06-06):
才飞没几次,和大齿轮连接的小伞齿就卷边了。真不知厂家怎么搞的?

网友:

安装时要尽可能把齿轮推到底,但尾翼遇到阻力时,齿轮容易坏。昨天到香港买了备齿。之前的也坏了。

楼主:

我原来怕影响传动的速度,所以没有推到底。
请问你买着多少钱?是什么材质的?这玩艺有金属的吗?

网友:

45元两粒,跟原配的一样,没金属的

楼主:

比翱翔便宜多了!!能帮我买颗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6/05 05:54pm 发表的内容:
才飞没几次,和大齿轮连接的小伞齿就卷边了。真不知厂家怎么搞的?
装的时候要推到底的,因为使用碳棒传动,所以有一定的 缓冲性,这样就不轻易坏,说也奇怪,我都飞四个月了,摔了也摔了好多次,除了电机输出的11T齿轮扫掉一个,大桨夹的头球掉一个,机壳破掉,原配的主轴弯掉之外,其他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建议换白色的齿轮,比黑色的结实很多很多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6/07 03:12pm 发表的内容:
装的时候要推到底的,因为使用碳棒传动,所以有一定的 缓冲性,这样就不轻易坏,说也奇怪,我都飞四个月了,摔了也摔了好多次,除了电机输出的11T齿轮扫掉一个,大桨夹的头球掉一个,机壳破掉,原配的主轴弯掉之外,其他的 ...
你有白色的卖吗?我想买!

网友:

有,不过是我自己留下来的配件,所以暂时没有多的给你,抱歉哦.

网友:

你要是早一天说我就可以帮你买了,星期6去了要过一段时间才回再去。不急的话就等等吧,再去时通知你!

楼主:

你下次什么时候去?有白色的升级大齿轮吗?多少钱?

网友:

hyf,只能换金属的。我的MS600废了3颗齿轮了,全都是大齿盘与传动轴之间的第一颗伞齿。现在没配件,停飞,郁闷!!!!!

网友:

有白色的大齿轮,而且还是单向的。要190元。我买了一个。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也许一个月左右吧。去时知道你吧

网友:

HYF:
我住在香港的
可以幫手買

楼主:

感谢ivershing!小齿E118有尼龙或金属的升级件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