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和11.1V锂电在小电直上哪个好? (无内容)

楼主(2004-06-06):
(无正文)

楼主:

考虑到尾电机寿命,飞行时间,马达发热等情况,同样容量的锂电用多少伏的电压合适啊,请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两种电池用下来的感觉:
7.2.V电池飞行力度小,高度低,感觉飞行时间要短些,尾马的发热低。
11.1V电池飞行有劲,可飞行很高,飞行时间长,尾马的发热偏高。

网友:

我也有同样感觉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fogsnow在 2004/06/05 08:45pm 编辑]

那还是用7.2的稳妥
11的太猛,^_^

楼主:

关键是尾马达的寿命,不知道那种电池更长久些?

网友:

其实电压和大桨转速也有直接关系,大桨转速越高,飞机越稳定,这和油机有点类似,天子系列的大桨转速高过飞霸系列的,其表现出来的动力、性能等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看法是:各有各的好,不用拘于某种形式,多尝试一下,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我想知道那个对尾马达的寿命影响小一些!!!
成都小财神,斑竹你们觉得呢?

网友:

你的尾马达不会这么容易坏吧?飞的时候注意一点:遇到紧急情况立即收油门,这样对尾马达的影响会小很多,否则再多也会坏的

楼主:

小财神:感觉我的7.2V,1600MA的锂电要比11.1,1300MA的锂电飞行时间差不多甚至还要短一些,这个正不正常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11V的爽,烧尾电机是意料之中的事,不可避免

网友:

低电压,不够力,时间短。高电压,爽是爽,但电机伤害大。难呀!!

网友:

建议用11.1V锂电推油门,推尾舵时,缓慢一些。用11.1V锂电不容易产生地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