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的无刷尾浆!

楼主(2004-06-06):
看到在电动模型网(http://shop.elemodel.com/)上有小型的无刷涵道式风扇,不知道能不能够用在小电直上,看他们介绍说“3000KV的电直主动力套装和配套强力高寿命直驱尾桨套装,5400、5800KV EDF55、64无刷涵道风扇即将到货。”
如果能用的话就解决了尾马达的问题!
各位版主,模友大家请看看,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

国外已经有人成功使用,EDF40或者EDF50。

楼主:

EDF40或者EDF50不是无刷的啊兄弟!

网友:

EDF55、64无刷涵道太重用不了的。

网友:

或许要推出EDF-40的无刷尾桨才行啦!!
不过我们有有刷的高级动力系统,寿命也很长,推力大,反应快。是与无刷主电机配套的。

楼主:

请问mosquito:
1.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出无刷的EDF40W尾浆啊?
2.你们有刷的尾浆系统详细情况?
我想很多模友都对这两个问题感兴趣!

网友:

体积太小,做做看吧

网友:

我用了你们的EDF-40涵道做尾桨 那力量确实够大!需要把尾杆截短才能锁尾:)
目前飞了6-7快电池还没见动力衰减,发热量也不大因为有涵道给电机散热,一圈飞下来电机只是微温。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请问EDF-40的电机是炭刷的么?

网友:

下面引用由北京青年2004/06/07 10:21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了你们的EDF-40涵道做尾桨 那力量确实够大!需要把尾杆截短才能锁尾:)
目前飞了6-7快电池还没见动力衰减,发热量也不大因为有涵道给电机散热,一圈飞下来电机只是微温。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请问EDF-40 ...
呵呵,是你啊!祝你飞行快乐哦!
EDF-40 电机是碳刷的,因为是日本的电机,相对寿命是很长的,同时因为推力足够大,所以不会总工作在大电流状态。
目前我觉得EDF-40就不错了。

楼主:

EDF40涵道式尾浆怎么装到小电直的尾巴上阿?

网友:

很简单,找块电路板,中间开个和函道一样大的园洞 另一边留长一点好和尾杆固定。唉 说不清楚了 等我上图吧。这么改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尾桨会打断了。
对了mosquito你们能否组织一些微型电机的炭刷尾盖卖呢? 我原来一直自己改着用 一是麻烦 而且改出来的炭刷装上去性能总是和原装的不太一样。我过几天正好要买几个你们的舵机,如果有炭刷尾盖卖我就一次邮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