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架“QUICKIE”怎样,有谁能上图,听说是全金属的

楼主(2004-06-07):
这架“QUICKIE”怎样,有谁能上图,听说是全金属的,介绍介绍
急切想看看图,拜托各位大侠啦

网友A:
原装的Q是不带大桨的,全金属,比30油机小一点,一般飞行需要10个电池,如果是3D建议12个电池,没有无刷就飞不了,需要50A以上的无刷电调,配件比较容易买到,70%的部件与Q的15级油机通用.
优点是全金属,掉草地上也许还能用
缺点也是全金属,重了,掉水泥地上就甭要了,都变形了.比较耗电,朋友的Q用了10颗GP3300的电池,J的70A无刷套装,航线也仅仅是飞了13分钟左右.玩3D的话,估计也只是前面的4\5分钟有能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