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一下

楼主(2003-05-10):
今天发生问题的错误:
1、没有认真看“飞达”的接收设备名称,说明书也没有说要用PPM模式;
2、4个舵面用T6XHs发射机全部应该反向设置;
3、实际上“休斯”电动调试的时候,什么的问题都存在,就是没有记住;
4、证明“飞达”的保护设置相当可靠,机机皮实;
已认真记录在飞行日志上便于查阅,请和我同样的“鸟菜”吸取教训!!!!

网友A:
呵呵!祝飞行愉快!

网友B:
飞行日志?还要记下每次飞行的情况?

网友C:
是的,需要反向设置,它的电调和其它电调控制规则是相反的。

楼主:
上午飞了一棵电池,感觉还可以。离地5cm四方平移可以控制,给的感量比油机大,机体震动比较厉害,可能有如下原因:换了一副大桨没有用天平调平衡;原机的平衡副翼攻角不对(一正一反),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油机是不允许的;另外是房间太小打坏了一个桨的桨梢,可不可以对称修里另一个浆,调平衡后再用?
飞行过程中往左打方向,在低速时出现尾马达不工作,对用马达调节方向这样的结构弊病太大,没有油机和我的“修斯”调尾桨螺距来的方便,可能影响飞航线(作为练习基本动作还是可以的)。

网友C:
上点照片来看 呵呵 :)~~

网友D:
飞达的尾桨低速是不转,靠主桨的反作用力转向

楼主:
对,是这样的。这样对左手打舵的感量要求就比较高,由于练模拟和油机的习惯动作,刚开始时我经常遇到打左舵过量,往右打改不出来机机失控旋转问题。